[STM32F1] STM32工程模板问题

楼主(2015-05-14):
在建立了一个工程模板之后,写程序为什么只要写自己的程序,包含的头文件一般只包含stm32_f10x.h?
像gpio.h,rcc.h头文件都不要包含的,编译之后,能够很好的运行,这是什么情况?
没在哪里发现能够链接到gpio.h,rcc.h,程序里面是使用了gpio.h,rcc.h这里面声明的函数了。当然包含了
gpio.h,rcc.h也是能够很好的运行的。
有大侠给解释下吗?
是因为模板里有STM32_conf.h这个吗?但是没能链接到gpio.h,rcc.h这里啊。

网友A:
不叫这个名字
在STM32_conf.h文件中有一队被注释掉的#include就是
用那个文件就把注释取消掉就行

网友B:
在stm32f10x_conf.h中有各种头文件的引用;
然后在stm32f10x.h中有如下几行: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endif

在工程里会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这个参数的

网友C: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这个头文件下应该包含了很多头文件;

至于gpio.h文件,你没包含也可以很好的运行,那说明你没操作IO,当然可以不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tm32f10x_conf.h中有各种头文件的引用;
然后在stm32f10x.h中有如下几行: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