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的程序现在可以一次读取两个数据了,我想将读取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目前protues仿真也可以通过串口实时发送了。但是烧到单片机中用串口助手查看数据时发现没有数据,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include<pic.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io.h>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L  RC3
#define SDA  RC4
#define SCLIO TRISC3
#define SDAIO TRISC4
#define OP_READ1 0xa3
#define OP_WRITE1 0xa2
#define OP_READ2 0xa1
#define OP_WRITE2 0xa0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uchar val1;
uchar val2;
uchar val3;
uchar val4;

void delay();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unsigned char RecByte();
bit SendByte(uchar write_data);
void write_EEPROM(uchar dat,uchar addr);
uchar read_EEPROM(uchar addr);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int i;
    for(i=0;i<100;i++)
    {;}
}

/****启动信号函数****/
void I2C_start()
{
    SDA = 1;
    nop();
        SCL = 1;
        nop();nop();nop();nop();nop();
        SDA=0;
        nop();nop();nop();nop();nop();
        SCL=0;
        nop();nop();
}

/****停止信号函数****/
void I2C_stop()
{
    SDA=0;
    nop();
        SCL=1;
        nop();nop();nop();nop();nop();
        SDA=1;
        nop();nop();nop();nop();
}

/****I2C总线初始化函数****/
void I2C_init()
{
        SCL=0;
    I2C_stop();
}

/****发送应答函数****/
void I2C_Ack()
{
        SDA=0;
    SCL=0;
        delay();
    SCL=0;
        SDA=1;
}

/****发送非应答函数****/
void I2C_NAck()
{
        SDA=1;
    SCL=1;
        delay();
    SCL=0;
        SDA=0;
}

/****从I2C总线芯片接受1字节数据函数****/
uchar RecByte()
{
        uchar i,read_data;
        for(i=0;i<8;i++)
        {
    nop();nop();nop();
        SCL=1;
        nop();nop();
    read_data<< = 1;
        if(SDA == 1)
        read_data = read_data+1;
        nop();
        SCL=0;
        }
return(read_data);
}

/****从I2C总线芯片发送1字节数据函数****/
bit SendByte(uchar write_data)
{
        uchar i;
        uchar ack_bit;
for(i=0;i<8;i++)
        {
        if(write_data&0x80)
        SDA=1;
        else
        SDA=0;
        nop();
        SCL=1;
        nop();nop();nop();
        SCL=0;
        nop();
        write_data << = 1;
        }
        nop();nop();
        SDA=1;
        nop();nop();
        SCL=1;
        nop();nop();nop();
        ack_bit = SDA;
        SCL=0;
        nop();nop();
        return ack_bit;
        I2C_NAck();
}

/****向指定地址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EEPROM1(uchar dat,uchar addr)
{
        I2C_start();
        SendByte(OP_WRITE1);
        SendByte(addr);
        SDAIO=0;
        SendByte(dat);
        I2C_stop();
        delay();
}

/****向指定地址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EEPROM2(uchar dat,uchar addr)
{
        I2C_start();
        SendByte(OP_WRITE2);
        SendByte(addr);
        SDAIO=0;
        SendByte(dat);
        I2C_stop();
        delay();
}

/****向指定地址读数据函数****/
uchar read_EEPROM1(uchar addr)
{
        uchar read_data;
        I2C_start();
        SendByte(OP_WRITE1);
        SendByte(addr);
        I2C_start();
        SendByte(OP_READ1);
        SDAIO=1;
        read_data=RecByte();
        I2C_stop();
        return(read_data);
}

/****向指定地址读数据函数****/
uchar read_EEPROM2(uchar addr)
{
        uchar read_data;
        I2C_start();
        SendByte(OP_WRITE2);
        SendByte(addr);
        I2C_start();
        SendByte(OP_READ2);
        SDAIO=1;
        read_data=RecByte();
        I2C_stop();
        return(read_data);
}

void main()
{
        TXSTA=0x24;
        RCSTA=0x90;
        SPBRG=0x19;//9600波特率

        GIE=1;
        PEIE=1;
        RCIE=1;//打开中断

        TRISB=0x00;
        TRISC=0x00;

        val1=read_EEPROM1(0x66);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TXREG=val1;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TRISC3=0xff;TRISC4=0xff;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TRISC3=0x00;TRISC4=0x00;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val2=read_EEPROM1(0x68);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TXREG=val2;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TRISC3=0xff;TRISC4=0xff;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TRISC3=0x00;TRISC4=0x00;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

void interrupt com()
{
        if(RCIF)        //确定可以进入中断
        {
        RCIF=0;

        }
}

网友A:
配置位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