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q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5-05-14):
各位大神好:
我先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把uart连接硬件接收数据,一开始是接收收正常的,过一段时间后接收的数据就有问题了,我怀疑是TX发了数据引起的,所以我想尝试一下不让TX发送数据,请问该怎么做。
各位大神遇没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对解决这个问题又什么建议,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是用了485通信吗,如果是的话,请切换发送和接收控制引脚!如果你是想关闭串口发送功能,一般可以关闭串口发送功能的,可查看手册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B:
直接把TX那根线断了不就可以了吗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了485通信吗,如果是的话,请切换发送和接收控制引脚!如果你是想关闭串口发送功能,一般可以关闭串 ...

谢谢你的回答,确实是串口向模块发送了命令导致模块输出错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TX那根线断了不就可以了吗

精辟,简单直接。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最后使用tcflow(fd, TCOOFF);,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