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芯片选取求助

楼主(2015-05-14):
现在需要一款芯片,具体要求如下:
1.我们要放大一个交变信号,信号的幅值最小大约正负几毫伏,频率大约10~500hz,我们希望将信号放大到正负5伏左右,所以总的放大倍数最大需要有1000倍,是不是有能实现这么大放大倍数的芯片,或者是不是可以通过两级放大的方式实现。
2.封装最好是tssop14的。
3.最好有较大的共模抑制比,CMRR
4.意法的运放芯片,14引脚
有哪位懂得请告诉我下,比较急,谢谢!!

网友A:
1000倍的放大,建议你看ADI的片子。

网友B:
可以到TI网站选个合适的运放;
或者用国产的;

网友C:
两级运放吧

网友C:
选择低失调电压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倍的放大,建议你看ADI的片子。

ST的实现不了吗?两级放大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TI网站选个合适的运放;
或者用国产的;

st的没有吗?两级放大也行

楼主:
能推荐几款这样的芯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低失调电压的片子

您能推荐几个吗?谢谢

网友C:
ST的我没用过,你上官网看一下吧

网友D:
ST的运放我就LM324比较有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的运放我就LM324比较有印象。。。。。。。

符合上面的要求吗?主要是放大倍数和引脚数可以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符合上面的要求吗?主要是放大倍数和引脚数可以就行

放大倍数引脚数没有问题,但CMRR只是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倍数引脚数没有问题,但CMRR只是一般

官网上有三款,LM324、LM324A、LM324w,选哪个啊?这三个是不是同一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网上有三款,LM324、LM324A、LM324w,选哪个啊?这三个是不是同一款啊?

可以认为是同一款。
否则会是另一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的实现不了吗?两级放大也可以

st的模拟好像真一般。adi的好,但是贵;ti也行,价格适中。肯定需要两级放大的。你要求的误差范围是多少?

网友E:
我放大30uA>>20A还是用三极管,7万倍,真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