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低功耗设置

楼主(2015-05-14):
大家好,我现在准备采用KL25做一款便携式产品,对功耗要求比较高,对MCU模块部分希望能控制在2-3mA,MCU主要实现500Hz ADC转换,转换后的AD值通过uart发送,另外还有2-3个IO口操作,请教下,我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有没有合理的时钟配置,电源模式配置方式推荐?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为啥不选用msp430呢,你是用到汽车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选用msp430呢,你是用到汽车上面吗?

主要是现在正好也在玩KL25的开发板,而且我听朋友说KL25的低功耗做的也非常好。

网友B:
建议入手一块KL25开发板吧如FRDM-KL25,可以设置KL25工作在VLPR(Very low power run)模式,以便降低功耗,其他的话,
再根据你的要求再讨论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正好也在玩KL25的开发板,而且我听朋友说KL25的低功耗做的也非常好。 ...

我现在正在玩KL46z,挺好的,你买一块吧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先玩一阵子,都弄熟了再考虑低功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