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SDK库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使用的是KDS2.0版本IDE, 安装SDK 1.2.0版本,使用的芯片是KL16Z64,在添加库的时候选择    安装目录:\Freescale\KSDK_1.2.0\lib\ksdk_platform_lib\kds\KL16Z4\debug\libksdk_platform.a  这个库文件,完成后编译报错 :cannot fine -l/KL16Z4/debug/libksdk_platforn.a .是不是我漏掉了什么步骤,请前辈们多指点,我应该如何添加这个库,如何才能使用SDK库。

楼主:
@FSL_TICS_ZJJ   又来麻烦你了·

网友A:
你有提前安装插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提前安装插件吗?

已经安装了的 : KSDK_1.2.0_Eclipse_Update.zip

楼主:
@FSL_TICS_ZJJ  没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的库文件之前已经编译过了是吧?
你有没有查看:\Freescale\KSDK_1.2.0\lib\ksdk_platform_lib\kds\KL16Z4\debug\
这个文件夹下面的确是有文件:libksdk_platform.a ?
如果有,你在你工程中添加之后,要在option的路径里面添加这个库文件的路径的。
从你的报错看应该是路径没有添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FSL_TICS_ZJJ  没有人能帮我吗?

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的库文件之前已经编译过了是吧?
你有没有查看:\Freescale\KSDK_1.2.0\lib\ksdk_platform_li ...

嗯, 是的·  问题已经解决。只需要添加库文件的路径就可以· 因为以前没有使用过库,没有添加库的经验,花费好多时间去琢磨。现在将添加库步骤列出。
项目的属性-->C/C++ Build -->Setting --> Cross ARM C++ Linker -->Miscellaneous --> 点击添加按钮,将SDK安装目录下的libksdk_platform.a 添加进来,点击确定重新编译即可。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帮你顶一下吧

嗯·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问题已经解决。只需要添加库文件的路径就可以· 因为以前没有使用过库,没有添加库的经验, ...

不客气,option里面的项目可以多看看,不知道的可以直接在help中搜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问题已经解决。只需要添加库文件的路径就可以· 因为以前没有使用过库,没有添加库的经验, ...

楼主应该也是初学者吧,开始的时候折腾软件就半天
不过弄好了,发现自己又进步了一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问题已经解决。只需要添加库文件的路径就可以· 因为以前没有使用过库,没有添加库的经验, ...

学习了,Eclipse确实是个好东西
能嵌入自己的东西

网友F:
那个arduino-lite包装了sdk,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D:
自己现在也要写sdk,写好感觉挺难的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G:
请问库文件如何编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库文件如何编译

请先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KSDK在安装路径(比如C:\Program Files\Freescale\KSDK_1.2.0\doc)下找到Getting Started with Kinetis SDK (KSDK) v.1.2.pdf文档并阅读自己对应集成开发环境的操作指南。如下图:

网友G(2015-06-15):
请问库文件如何添加到工程里

网友I:
我的现在用着是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