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各位大神帮小弟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14):
最近在开发瑞萨的78K0的Fx2系列的片子,前后焊接了4个电路板,同样的外部中断程序,但是其中有一个片子始终不能触发外部中断,检查IO没有问题,使用的是内部晶振,请大神帮小弟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还有一个电路板只要使用can模块就会死里面,可是同样的程序在其他的电路板上运行完全没有问题,我分析是不是我焊接时温度没有把握好,导致单片机某一个模块损坏?

网友A:
焊接导致MCU局部损坏概率很小,除非过压过流。
既然怀疑,你换一个MCU试试。

网友B:
1 先查电路
2 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