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15-05-14):
(无正文)

网友A:
复位管脚处于低电平时,系统初始化,所有的寄存器都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B:
普通io口都处于输入状态,输出寄存器内数据不变,输入寄存器内的数据要看io连接的外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io口都处于输入状态,输出寄存器内数据不变,输入寄存器内的数据要看io连接的外部电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管脚处于低电平时,系统初始化,所有的寄存器都回到初始状态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