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程序优化

楼主(2015-05-14):
ST, ui, AD, AN, GB

//字符打印十六进制数组
//buf 16进制数组,len 长度
#pragma optimize(0)
void Hex_to_str(uint8_t* ptr_dst,uint8_t * ptr_readbuf,uint8_t len)
{
        uint8_t a;
        uint8_t* ptr,*dst;
        ptr=ptr_readbuf;
        dst=ptr_dst;

while(len>=1)
{
         a=(((*ptr)&0xf0) >>4); if(a>9) a+='A'-'9'-1;
        *dst=a +'0';
         dst++;
         a=((*ptr) &0x0f); if(a>9) a+='A'-'9'-1;
        *dst=a +'0';
         dst++;
         *dst=0x20;
         dst++;
         ptr++;
     len--;
         APP_NINGBO_SANXING_ELECTRIC_CO_LTD();
}
*dst='\0';
}
*dst=a +'0';
这句话,这个赋值。
后来发现汇编不会在这句话后立即给 *dst赋值,而是在dst+1后刷新 *dst

//后来发现莫名奇妙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呢
//该函数在优化等级9的时候,dst不会被赋值,在无优化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行,问下高手如何避免优化导致的程序错误

网友A:
应该不可能出错

dst与ptr这两个变量都没有必要定义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有赋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有赋值啊

*dst=a +'0';
这句话,这个赋值。
后来发现汇编不会在这句话后立即给 *dst赋值,而是在dst+1后刷新 *d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t=a +'0';
这句话,这个赋值。
后来发现汇编不会在这句话后立即给 *dst赋值,而是在dst+1后刷新 *dst ...

RT:

网友B: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