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输入捕获帮忙看看

楼主(2015-05-14):
想使用PD4 做红外接收,初次使用定时器2输入捕获,怎么也不行
void time2_capture_Init(void)
{
        TIM2_CNTRH = 0x00;//清零计数器高8位
        TIM2_CNTRL = 0x00;//清零计数器低8位

        TIM2_PSCR = 0x0C;//计数器时钟分频4096分频/
        TIM2_CCER1 &= (unsigned char)~0x01;//清零TIM1_CCER1中的CC1E位,之后才可配置TIM1_CCMR1
        TIM2_CCMR1 = 0x01;//配置TIM1_CCMR1中的CC1S位为1,CC1通道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到TI1FP1上
                                        //无滤波器、无预分频器(捕获输入口上检测到的每一个边沿都触发一次捕获)
        TIM2_CCER1 |= (unsigned char)0x02;//下降沿触发

        TIM2_IER |= 0x02;//CC2IE:允许捕获/比较1中断
        TIM2_CCER1 |= 0x01;//捕获使能
        TIM2_CR1 |= 0x01;//使能定时/计数器
}
不知道初始化对不对

网友A:
STM8S的标准外设库里有input capture的例子,楼主可以去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