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传感器选择

楼主(2015-05-14):
请教各位老师测量一个金属块的温度(金属块处于封闭空间中,可保温),测温范围在20度-100度,测温精度是0.1度,哪种测温传感器比较合适,精度比较高呢

网友A:
好像热电偶精度比较高

网友B:
热电偶的精度很低,无法达到0.1度的。
PT100,普通的也无法达到0.1度精度的,要买等级高的PT100了。而且,必须单独校准传感器的误差。

楼主:
网上查了下PT100的资料,是用桥式还是恒流源来做好呢

楼主:
请问三线制的是针对桥式的吗,还是恒流源的也适用呢

网友C:
热电偶吧

楼主:
不知道三线制的是只针对桥式电路还是也适用于恒流源电路呢

楼主:
如果不是用于工业现场的是不是不用考虑三线制,四线制之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