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上电脑,test以后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2015-05-14):
[Start: Spectrum Digital XDS510USB Emulator]

Execute the command:

%ccs_base%/emulation/drivers/sdjtag.exe -f %boarddatafile% -v -X reset -X scantest

[Result]

** BoardFilePath: C:\Users\Weng_Xu\AppData\Local\TEXASI~1\CCS\ti2\0\0\BrdDat\testBoard.dat
** Resetting Emulator
-- Emulator is Reset
** Emulator Scan Test
     IR ScanError IRLength0=144,IRLength1=1

[End: Spectrum Digital XDS510USB Emulator]

网友A:
楼主  你好    没用过Digital XDS510USB Emulator
这种是板载的吗    还是?d
单独的仿真器大概多少钱

网友A:
查了一下    问题可能是:
1.仿真器驱动是否安装好   在CCS的同一个目录下    有网友说CCS5.2不行 但是5.3就可以
2.工程下面有没有GE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    没用过Digital XDS510USB Emulator
这种是板载的吗    还是?d
单独的仿真器大概多少钱 ...

是板载的,具体价格我也不知道,直接用的学校的。 官网价格好像在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    没用过Digital XDS510USB Emulator
这种是板载的吗    还是?d
单独的仿真器大概多少钱 ...

您好,我想问下在CCS里编好程序怎么烧写到28335的芯片里,我用的ccs6.0,小白一个,刚刚研究这个东西。望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下在CCS里编好程序怎么烧写到28335的芯片里,我用的ccs6.0,小白一个,刚刚研究这个东西。望 ...

烧写其实很简单    但是有很多细节   你要先了解一下  主要是怕烧写操作不当
造成FLASH的锁死     编译生产.Out之前需要将cmd换为flash.cmd

网友A:
参考一下CCSv5下flash的烧写    大概步骤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