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电顺序的问题

楼主(2015-05-14):
要用板子的扩展接口连接一个相机,相机手册里,关于上电的部分是这么写的:

我个人理解是:
1.reset引脚设为低电平
2.提供  ?电源?。 如果  ?模拟电源??数字电源? 不能同步提供, 确保先提供 ?数字电源?
3.reset引脚设为高电平以启动设备
我用了一个gpio引脚来连接相机的reset引脚,第一步和第三步应该没问题,但是第二步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下面是相机的引脚分布:

网友A: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在强制复位下上电. 并要求保证上电过程数字电源不能慢于模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在强制复位下上电. 并要求保证上电过程数字电源不能慢于模拟电源. ...

我本来是做应用程序的,最近才接触arm驱动这块,还是比较蒙。。。
reset的操作没问题,但是电源那块不太明白,第二步的操作是针对相机的vcc33引脚吗?
我现在是这么个顺序:
1.reset设为low
2.vcc33设为高(本来是低)
3.reset设为高

网友A:
正确.
不过我从你的引脚图上没有看到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区别.
VCC 高后留一段延时再置高 RESET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