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KE02单片机的FTM_CNTIN寄存器的写入问题?

楼主:
在官方数据手册中是这样描述 “Do not write in the region from the CNTIN register through the PWMLOAD register when FTMEN = 0.”
而FTMEN 的复位值就是为0,所以非常疑惑。

而在官方的库函数文件中
void FTM_DeInit(FTM_Type *pFTM)
{
    ASSERT((FTM0 == pFTM) || (FTM1 == pFTM) || (FTM2 == pFTM));
    pFTM->SC = 0;
    pFTM->MOD = 0;
    pFTM->CNT = 0;
    if(FTM2 == pFTM)
    {
          pFTM->MODE = 0x4; //此时FTMEN = 0 ,不应该往CNTIN里写值
          pFTM->COMBINE = 0;
          pFTM->CNTIN = 0;
          pFTM->SYNC = 0;
          pFTM->OUTINIT = 0;
          pFTM->OUTMASK = 0;
          pFTM->DEADTIME = 0;
          pFTM->EXTTRIG = 0;
          pFTM->POL = 0;
          pFTM->FMS = 0;
          pFTM->FILTER = 0;
          pFTM->FLTCTRL = 0;
          pFTM->FLTPOL = 0;
          pFTM->CONF = 0;
          pFTM->SYNCONF = 0;
          pFTM->SWOCTRL = 0;
          pFTM->PWMLOAD = 0;
    }
}

楼主(2015-05-15):
求高手来解决

网友A:
没有冲突,FTM支持通过PWMLOAD register跟新MOD,CNTIN 和CnV寄存器。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对CNTIN寄存器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冲突,FTM支持通过PWMLOAD register跟新MOD,CNTIN 和CnV寄存器。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对CNTIN寄存器进行 ...

  FTM_SetFTMEnhanced(FTM1);  //也可以屏蔽
  FTM_SetModValue(FTM1,10000);
  FTM_SetCounterInitValue(FTM1,0);
  FTM_SetCallback(FTM1,FTM1_Interrupt);
  FTM_EnableOverflowInt(FTM1);
  FTM_ClockSet(FTM1,FTM_CLOCK_SYSTEMCLOCK,FTM_CLOCK_PS_DIV8);

像这样初始化定时器时,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是什么原因?总是在 FTM_SetCounterInitValue(FTM1,0);会停下来

网友B:
等待高手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A:
既然你要CNTIN从0开始,只要CLKS bits非零,FTM计数寄存器自然从零开始计数,那就没必要执行这一行啊,
如果还不行的话,你可以试试对寄存器操作看看。

网友C:
直接操作寄存器试试

楼主:
初始化不再对CNTIN寄存器进行操作,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