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问题,语音处理

楼主(2015-05-14):
DM642问题,语音处理

网友A:
这是延时呀,会不会是延时时间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延时呀,会不会是延时时间有点长

其实本来不是延时的,我是用来调试程序的,如果这个延时很小的话,就可以发出一小段声音,但也不是连续的。这样就没有声音的话,加上算法后不也是无效么? 是不是还有语句要写上,什么准备好啊等等。。。

网友B:
延时   是不是缺少封号啊

网友C:
在这个程序的调试是很重要的,注意延时的处理。

网友D:
延时的处理确实不好处理

网友E:
楼主,你是在使用DM642调试音频回放功能吗?我是初学者,想向你请教一下:
你贴出的程序中,codecdata是编译过的音频信号是吧?可不可以只用一个RBUF和一个XBUF来进行采集发送操作?我尝试了几次,好像都不行,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设置?
另外,我在用CCS3.3查看codecdata的数据时,原本能正常使扬声器发声马上就不能发声了,并且codecdata中的数据还一直在无规律变化,并且为红色,这是什么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在使用DM642调试音频回放功能吗?我是初学者,想向你请教一下:
你贴出的程序中,codecdata是编 ...

可以只用一个RBUF 一个XBUF,前提是MCASP设置里 把其他的无用端口设置为0,我记的SRCTL原先好像是好像是0005  0006的 ;
用CCS查看数据时肯定用了断点吧,这样当然就没有声音了 ,仿真没有声音是正常的,我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的处理确实不好处理

这段延时本来应该是加入算法的,请问你说的延时处理是怎么个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的处理确实不好处理

这段延时本来应该是加入算法的,加入算法不相当于延时了么,请问那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延时本来应该是加入算法的,请问你说的延时处理是怎么个意思呢?

我觉得延时应该用定时器吧,那个精准,但是又不好操作。

网友F:
你那什么都没有,你括号个毛线啊,你直接一个分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什么都没有,你括号个毛线啊,你直接一个分号就行了。

不是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为何用CPU查询方式传输数据时,中间不能有太多算法程序(相当于延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为何用CPU查询方式传输数据时,中间不能有太多算法程序(相当于延时)? ...

运来这样,看来我错了,楼主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G:
没用过,不晓得这个到底什么远离

网友F:
延时呀,会不会是延时时间有点长

网友H:
为何用CPU查询方式传输数据时,中间不能有太多算法程序

会导致运行时间过长,相当于是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只用一个RBUF 一个XBUF,前提是MCASP设置里 把其他的无用端口设置为0,我记的SRCTL原先好像是好像是0 ...

没有用断点,我只是将光标移到想查看的数组上点击了一下,之后就不发生了,这种问题您遇到过没有?

网友D(2015-07-26):
引用 楼主:
这段延时本来应该是加入算法的,加入算法不相当于延时了么,请问那怎么处理呢? ...

是不是缺少封号啊

网友I:
延时应该用定时器,那个精准

网友J:
楼主最终是怎么解决掉的

网友K:
是不是b定义的是char,导致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