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连接和配对的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在搞蓝牙。有个问题搞不明白,连接和配对是怎样的关系?
没能成功配对可以正常连接吗?
是不是两个蓝牙设备连接成功了就可以正常交换数据了?
配对是用来干嘛的?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蓝牙配对的只是蓝牙双方设备之间的一个数据的交互握手的,这个是按照一定的数据协议进行的。

网友B:
蓝牙通讯的配对过程是两个蓝牙设备连接的过程
配对成功才能正常通讯。
配对过程应该也算一种通讯

网友C:
这个主意他们之间的数据协议的吧

网友D:
先看下该蓝牙的相关技术资料的吧,是涉及到通讯协议的问题的。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E:
蓝牙配对就是一个身份验证的过程,配对必不可少。但是可以选用just work这样安全级别低的配对模式直接配对,不经过用户验证。

网友F:
配对后才能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