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单片机上电顺序以及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使用 MA82G5B32单片机,24M晶振。
现在上电的顺序是,先延时200ms, 然后配置 晶振,然后 将OCD口改为IO口。
后面是定时器以及中断,IO端口的初始化。

现在发现,单片机上电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重启或者单片机运行速度变得很慢,好像又换成内部RC振荡一样的。

而如果不把 OCD 切换成 IO口,就没有这种现象。

想请教一下,笙泉的上电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另外,我的晶振是 24M的,根据数据手册,旁路电路是10PF的,管脚之间并联了一只1M的电阻。

为了加强晶振的抗干扰特性,可以把电容加大到 30P吗?谢谢了,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了。

网友A:
请重点检查中断!

估计是中断占用时间太多了, 比如中断返回没有清除中断标志~~~

也有可能堆栈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