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AD9原理图转PCB器件重叠一块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14):
Altium Designer AD9原理图转PCB器件重叠一块怎么解决,一个一个拖吗?

网友A:
只能托把。

网友B:
不用一个一个拖的。。。

网友C:
可以选中一张图纸的所有器件,然后再分出来

网友D:
呵呵,无论几百,几千个,布局时每个都需要一个一个的放。:lol

网友E:
交互式布局,然后分模块打散元件。

网友F:
我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先在原理图中选中需要的原件,例如电源部分的原件需要单独布到一边,然后在原理图的tool菜单下选择select pcb components,
这样我所需要的原件在PCB中就已经选择好了
然后在PCB的 tools菜单下选component placement然后选择 arrange with rectangle ,然后鼠标随便拖个矩形,你所选择的元件就整齐的分开到你刚才拖的那个矩形里面了。

    当然,你想先把所有元件推开再慢慢布局,这时只需鼠标拉个框选中所有那一堆重合在一起的原件,然后在tools菜单下 选component placement 再选arrange with rectangle, 然后鼠标随便拖一个足够大的矩形,所有元件就整齐的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先在原理图中选中需要的原件,例如电源部分的原件需要单独布到一边,然后在原理图的to ...

是的,现在就是和你说的那样解决的,请教下,AD9是不是有个功能把一个芯片外的电阻电容什么的在生成PCB时自动紧贴着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互式布局,然后分模块打散元件。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无论几百,几千个,布局时每个都需要一个一个的放。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中一张图纸的所有器件,然后再分出来

了解了。。。。。

网友G(2015-11-28):
这个答案太棒了。解决了我的眉然之急啊

网友H:
按模块分啊,选中PCB中的器件进行框内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