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进入HardFault_Handler函数,如何解决?

楼主(2015-05-14):
我的程序总会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时候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进入HardFault_Handler函数,然后就死机了。
在网上查找了下,其原因无非就是
1.内存溢出或者数组访问越界
2.堆栈溢出

通过调试 发现程序在运行下面程序后,进入了hardfault handler
u16 USART2_RX_STA=0;
u8   USART2_RX_BUF[1024];
u8* GSM_check_cmd(u8 *str) //字符串比较函数
{
        char *strx=0;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3FF]=0;//添加结束符
                strx=strstr((const char*)USART2_RX_BUF,(const char*)str);
        }
        return (u8*)strx;
}

感觉这个函数是没有问题的啊,为啥会进入hardfault handler

网友A:
进入 HardFault_Handler 可以查看M3,4,0 的内核寄存器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把接收buffer改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接收buffer改小一点试试

接收buffer大应该不影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 HardFault_Handler 可以查看M3,4,0 的内核寄存器看是哪里的问题

是GSM-check函数有问题。

网友C:
函数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通过这样解决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哪里的buffer出了问题出现溢出 ...

我定义的buffer是全局变量,大一点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函数写的有问题,

请问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C:
有没有试过注释掉strstr();?

网友D:
[em:2:
那慢慢试验看哪句引起的,上面程序也没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过注释掉strstr();?

因为我的程序比较大,很多函数都要调用这个函数,注释掉这个后,整体的功能会有问题,而且hardfault错误出现也很偶然的,可能会几个小时才会出现。

网友E:
检查str会不会是NULL

网友F:
估计内存访问溢出

网友G:
可以查看内核寄存器分析一下出错的原因。

网友H:
char *strx=0;

strx初始化没有定义指向的地址,所以访问 *strx就会 HardFault_Handler。

人才

网友I:
万恶的hardfault

网友J:
  char *strx=0;
.....
     return (u8*)strx;
返回一个局部指针?
把strx定义为全局的或加static修饰。

网友K:
函数有问题,返回的是局部指针!

网友L:
非全局指针都是放在栈里面的,所以一旦返回这个指针就无效了  strx=strstr((const char*)USART2_RX_BUF,(const char*)str);
楼主晒一下这个函数,看你这个函数返回的是怎样的指针

网友M:
这个是有点问题。。。。

网友:
常规程序中,函数返回的指针通常应该是: (1)指向静态(static)变量; (2)指向专门申请分配的(如用malloc)空间; (3)指向常量区(如指向字符串"hello"); (4)指向全局变量; (5)指向程序代码区(如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
return (u8*)strx;

写成这样,试试:
if(strx != NULL)
{
     return (u8*)strx;
}

是不是函数调用完以后,直接使用返回指针了。

网友:
就是能确保,调用的地方有防空判断呗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rstr函数的作用有分析吗?

strstr函数是库文件啊

网友N:
函数没问题. 是否出现在调用之后? 因为可能返回NULL, *ptr就会出问题

网友K:
我曾遇到一个情况,系统会在一个函数中死掉,而且是每次必死。仔细检查后发现不是这个函数的问题,而是空指针导致的,解决指针问题后一切正常。这个供你参考,你给出的问题点也许不是问题的真正原因而只是一个现象!

网友O(2017-09-09):
hardfault真的很折腾人啊,都不知道如何下手,网上的方法定位的位置看着都不像是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