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微弱信号放大问题咨询

楼主(2015-05-14):
现在接到一个任务,需要放大光电倍增管输出的uA级电流信号。查了很多资料。发现需要使用两级放大。第一级跨阻放大,第二级再电压放大。 任务需要的带宽大概是12M左右。我看了有些地方在两级放大间加了高通和低通滤波,不知道这些如何做?还是可以直接设计放大器外围设置带宽?还有如何保证输出的电压不会过大。 另外小信号屏蔽保护该如何做呢?

小弟没有做过相关设计,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先I-V转换,然后做带通处理+放大,这各个部分的电路网络上都可以搜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