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IO口模拟读写时序操作8253,大神看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2015-05-14):
硬件连接如下:
PB7~PB0=D7~D0
PB8=A0
PB9=A1
PB10=WR
PB11=RD
PB12=CS1
///////////////操作宏
#define 8254_PORT GPIOB
#define 8254_A0 GPIOB_Pin_8
#define 8254_A1 GPIOB_Pin_9
#define  8254_WR  GPIO_Pin_10
#define 8254_RD  GPIO_Pin_11
#define  8254_CS1  GPIO_Pin_12
#define  8254_CS2  GPIO_Pin_13
#define  Reset8254_RD   GPIO_ResetBits(8254_PORT, 8254_RD)
#define  Set8254_RD  GPIO_SetBits(8254_PORT,8254_RD)
#define  Reset8254_WR   GPIO_ResetBits(8254_PORT, 8254_WR)
#define  Set8254_WR  GPIO_SetBits(8254_PORT,8254_WR)
#define  Reset8254_CS1   GPIO_ResetBits(8254_PORT, 8254_CS1)
#define  Set8254_CS1  GPIO_SetBits(8254_PORT,8254_CS1)
#define  Reset8254_CS2   GPIO_ResetBits(8254_PORT, 8254_CS2)
#define  Set8254_CS2  GPIO_SetBits(8254_PORT,8254_CS2)
#define Set8254_A0  GPIO_SetBits(8254_PORT, 8254_A0)
#define Reset8254_A0  GPIO_ResetBits(8254_PORT, 8254_A0)
#define Set8254_A1  GPIO_SetBits(8254_PORT, 8254_A1)
#define Reset8254_A1 GPIO_ResetBits(8254_PORT,8254_A1)
//////////将0xb0写入控制寄存器
Set8254_CS1;
Set8254_A0;
Set8254_A1;//写控制寄存器
Reset8254_CS1;
GPIOB->ODR = GPIOB->ODR & 0xff00| 0xb0;//写0xb0
Reset8254_WR ;
Set8254_WR ;
Set8254_CS1
没有考虑延迟,大神看看这样做是否可行?

楼主:
自己帮顶,大神快来

网友A:
什么年代了还用8253啊。。。。。。

网友A:
可能需要插入延时满足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年代了还用8253啊。。。。。。

大神可有其它方案,用于脉冲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插入延时满足时序

谢谢,下周连硬件试试

楼主:
终于调试成功啦!

网友B(2016-01-24):
您好,用fsmc能不能操作8253?

网友C:
搞逻辑分析仪试试,然后对比一下时序,如果是一致的,那就看时隙是否符合协议要求。

网友B:
家里业余时间搞,只有个万用表,实在不行也试着拿IO模拟吧,关键我还在总线上加了电平转换芯片,需要切换方向

网友D:
终于调试成功啦!

怎么实现的,楼主分享一下啊,用的什么片子,内部定时器没有捕捉功能吗

网友B:
同问楼主,我用8253主要是用它的gate信号暂停计数还能保持计数值的功能,gate恢复计数后它还可以接着原来的值继续走,这个做电机控制挺方便,好像stm32内部定时器没有这个功能吧?

楼主(2016-03-11):
引用 网友B:
您好,用fsmc能不能操作8253?

研究过,理论上应该可以,就是杀**用牛刀,就是FSMC配置出读写8051总线时序,后来感觉挺麻烦的还得现学,就直接用IO口模拟8253读写时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实现的,楼主分享一下啊,用的什么片子,内部定时器没有捕捉功能吗 ...

用的8253,IO口模拟时序,STM32用内部定时器也实现了,外部脉冲信号当作脉冲时钟信号输入到计数器内,好长时间了,有些忘了,如有需要请留邮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我用8253主要是用它的gate信号暂停计数还能保持计数值的功能,gate恢复计数后它还可以接着原来的 ...

用IO口模拟8253读写时序可以实现,内部计数器暂停这个功能没研究过啊,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8253,IO口模拟时序,STM32用内部定时器也实现了,外部脉冲信号当作脉冲时钟信号输入到计数器内,好 ...

楼主求求分享8253读写源码,邮箱1021568988@qq.com   搞三天了还是不成功

网友F(2016-04-28):
楼主,求分享I/O口模拟8253的读写程序,我最近也在弄这个。
求源程序,发邮箱:yangyuan_ing@163.com
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