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电源启动问题?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4):
我的IMX6用的MMP0100F0ANES,按照设置说明把OTPVDD拉低了,现在电源没有工作,上次的一块板子拉低就直接工作了,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请赐教,多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哪个系列的处理器?i.mx6q还是i.mx6dl?

楼主:
不好意思,用的IMX6Q,电源芯片是MMP0100NPAEP,尾缀KAHBXA,现在VDDOTP接了100K的上拉和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
由于公司用公用电脑上网,信息不能及时看到。我参考的IMX6Q_SDB,用的imx6q,供应商提供的样品是0100NPAEp,看手册说不能选择OTPVDD下拉,所以加的100k的VDDCORE上拉,现在未启动

楼主: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怎么配置熔丝位呢?还没上电I2C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公司用公用电脑上网,信息不能及时看到。我参考的IMX6Q_SDB,用的imx6q,供应商提供的样品是0100NPAEp, ...

你说了三次电源芯片的型号,都不一样,你到底用的是那颗料?按照你说的,你用过的应该是MMPF0100F0ANES或者是MMPF0100NPAEP,这两颗料的区别一个是温度范围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内部有没有OTP,后缀中带F0的是有OTP的,NP的是默认的启动顺序,这两种启动顺序需要通过VDDOTP配置,如果你参考的是IMX6Q_SDB,使用后缀带F0的PMIC,就是MMPF0100F0ANES或者MMPF0100F0AEP,同时原理图上其PIN47脚VDDOTP应该接下拉。如果你用NP后缀的,同时VDDOTP下拉,PMIC是不会启动的,所以,你要确认你使用的芯片是F0后缀的还是NP后缀的,然后确认VDDOTP这个管脚的状态。

网友C:
刚改过驱动的飘过......

楼主:
我现在用到的电源芯片有F0ANES,也有NPAEP,F0ANES的已经正常了,NPAEP的没有工作,我看到手册上说可以TBB,也就是try before buy,也就是购买前预配置,所以想问问用到NPAEP的应该怎样适用与IMX6,还是根本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