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39IG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芯片现在可以加读保护,和去除读保护,可是去除读保护后,读芯片flash全是00,读option byte结果如上图,
加写保护option byte没有变化,现在芯片下不进去程序,用keil和ISP下载都不行,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谢谢!

网友A(2015-05-14):
最近也准备开始用STM32F439,176针的。板子还没有好。帮顶你。
你是SWD下载吗?BOOT0 跳线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准备开始用STM32F439,176针的。板子还没有好。帮顶你。
你是SWD下载吗?BOOT0 跳线对吗 ...

对,芯片不知道怎么就坏掉了,换了个芯片就好了,主要想知道怎么造成的

网友B:
静电,焊接,电源等都有可能造成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