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Z14203的EN引脚问题

楼主:
5.14   18:20    下午翻了一边课本,,恍然大悟~~~
结贴
第一次设计电源,有个地方不太明白望各位大神给讲解一下:
   电源芯片的EN引脚是必须连接他规定范围的电平之后电源芯片才能正常工作么??
应为我的板子是28V供电,如果EN必须使能才能工作的话是不是我就不能使用带有EN引脚的电源芯片?
我看EN引脚的说明是Enable — Input to the precision enable comparator. Rising threshold is 1.18V nominal; 90 mV hysteresis nominal.
Maximum recommended input level is 6.5V.
我只需要输入28V能输出5V或者3.3V,是不是EN可以不使能,悬空或者接地?
意思就是Enable和VIN可以连在一起?

网友A(2015-05-15):
撇开具体的芯片, 作为控制引脚 EN, 当然是要提供有效信号后, 芯片的功能才能正常工作.
不过提供有效信号并不一定非要连接到那个规定的电压, 有些芯片内部提供上拉或下拉, 那么悬空也就得到要求的信号.

网友B:
推荐的最大输入才6.5V,你整个电路的输入就有28V了,按照手册中的,给个标准的电压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B:
应为我的板子是28V供电,如果EN必须使能才能工作的话是不是我就不能使用带有EN引脚的电源芯片?
你不会输入电压分压,加个稳压管,就能提供他一个稳定的电压了么,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中的电路。

网友C:
EN引脚为一个使能引脚的,一般要求的电平电压不会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