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40移植UCOS2

楼主(2015-05-14):
把UCOS2移植到NUC240上面,各種測試在APP_CFG.H修改
#define SEM_TEST
#define THREAD_TEST
#define MBOX_TEST
#define FLAG_TEST
#define MALLOC_TEST
#define MEM_TEST
#define MUTEX_TEST
#define QUEUE_TEST
#define TMR_TEST

專案路徑如下:
\NUC230_240BSP_CMSIS_V3.00.001- UCOS2\SampleCode\StdDriver\UCOS2\KEIL

网友A:
void Task1(void *Id)
{
        INT8U err;
        OS_FLAGS value;

        for (;;)
        {
                printf("post msg index=%d\n", index);
                err = OSQPost(CommQ, (void *)&msg[index]);
                switch (err) {
                case OS_ERR_NONE:
                        /* Message was deposited into queue */
                        index++;
                        break;
                case OS_ERR_Q_FULL:
                        /* Queue is full */
                        err = OSFlagPost(EngineFlags,
                                        0xFF,//clear 0-7 bit
                                        OS_FLAG_CLR,
                                        &err);
                        value = OSFlagPend(EngineFlags,
                                        1,//wait bit 0 be set
                                        OS_FLAG_WAIT_SET_ALL + OS_FLAG_CONSUME,//clr flag after be read
                                        0,//0 for forever
                                        &err);
                        break;

                }
                if(index >= MSG_COUNT)
                        index = 0;
        }
}
这种任务式挺有意思。

网友B: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C:
流水线式的系统啊,task加入流水队列。

网友C:
我很想知道这个系统上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D:
有没有测试过,跑ucos时稳定吗?

网友:
这个系统带图形界面吗?

网友E:
非常不错的资料,我现在正在学习将ucos 移植到msp430上面

网友F:
非常不错的资料,我现在正在学习ucos 移植

网友G:
代码好短啊,这就是系统吗?原来系统也不难啊, 就是加入任务吧,那个任务如何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