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rfp460击穿

楼主(2015-05-14):
用灯泡正常 ,但带电机就造成mos管击穿,是吸收电路有问题吗,还是选 irfp460耐压太低了,

网友A:
电流大也会有问题,220整流后的电容呢?460的驱动电流有多大?460的赖压是500V,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机电感储能太过巨大,吸收电路能力差太多——跟没有一样

网友B:
那个小电容吸收能力连一个mJ都不到,还远不到IRFP460自己的承受能力(1000mJ)。
电机电感的储能可能有几十J或者更多,你要自己算或测出来,吸收电路要足够才行。

网友C:
我感觉跟4148并联的电阻有点大,不妨换推挽式驱动并且把驱动电阻改小试试。可以用示波器检测栅极与漏极看驱动与开关是否同步。

网友C:
还有桥后的电容呢?

网友B:
3300/630V那个电容,需要100uF以上的容量才能够对IRFP460提供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00/630V那个电容,需要100uF以上的容量才能够对IRFP460提供保护

恕我眼拙,460开启时电机储能的能量从哪儿来啊?直接整流后不用电容储能也可以?还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恕我眼拙,460开启时电机储能的能量从哪儿来啊?直接整流后不用电容储能也可以?还望指教。 ...

是关断时击穿吧?

网友B:
负载是电机,不要滤波电容大概也没有问题。

网友C:
正弦峰值估计能起来,那低谷时460的电流应力呢?电机起不来可是会重启甚至形成LC震荡的。

网友D:
我支持戈卫东的看法,这是直流电机,最多也就是个PWM调速,3300P的吸收太弱,另外RF307的速度也不够,460断开时要承受很高的峰值电压。

网友E:
这个驱动电路能搞定IRFP4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关断时击穿吧?

我是从国外一个网站找的图,应该是成熟产品,仿制了一下,因为对电机驱动吸收这块一直找不好参数,害怕管子击穿,还是穿了两个了,没有加滤波电容的原因是考虑加电容后电压得到310多伏,本来就是降压用的,只是纹波大些,就没有加,开始试验用灯泡做负载,阻性怎么比感性好处理,换上电机开始转不起来,也就100多伏吧,没有下调脉冲宽度,按复拉按钮造成击穿。现在换上IGBT 25N120 没敢加电机负载。发不了链接。只能看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戈卫东的看法,这是直流电机,最多也就是个PWM调速,3300P的吸收太弱,另外RF307的速度也不够,460断 ...

开始加的是100n的,考虑原电路是4n7的,没有就加了33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眼拙,460开启时电机储能的能量从哪儿来啊?直接整流后不用电容储能也可以?还望指教。 ...

只考虑电压滤波后增高,没太注意储能,因为用可控硅调速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就省略了,今天加上了,这样波形好些。这是永磁式电机,和交直流两用的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戈卫东的看法,这是直流电机,最多也就是个PWM调速,3300P的吸收太弱,另外RF307的速度也不够,460断 ...

FR307换P6KE200怎么样,手头只有这种

网友C:
坐等高手回答,也好学习学习:lol

网友C:
大哥,P6KE200是 雪崩二极管,不能这样用的,耐压才200V不到

网友F:
驱动电路有问题,开关损耗发热快,当热量上去后再经受反压叠加,就到临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电路有问题,开关损耗发热快,当热量上去后再经受反压叠加,就到临点了 ...

的确,在开始占空比小时管子不能完全导通,损耗很大,一会儿就热了,在占空比调大后,温度就下来了,准备去掉1.8K电阻,但这样会造成上电时出现误触发,栅极电阻减小到47欧了。但波形成了三角波。幅值也不够,才5V多,随着占空比加大,幅值才逐渐增大,但波形不好,感觉是充电时间太长,栅极电容应该不会太大,怎么出现这种波形,在占空比小时,栅极比较低,不能形成到顶的方波。也就不能完全导通。TP521-2速度应该够,现在我用得是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P6KE200是 雪崩二极管,不能这样用的,耐压才200V不到

一般开关电源都用到TVS,想原理差不多,都是给绕组放电回路。是这样的,耐压低,在管子完全导通时会击穿的,还没有找到代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电容吸收能力连一个mJ都不到,还远不到IRFP460自己的承受能力(1000mJ)。
电机电感的储能可能有几十 ...

现在用得是IGBT25N120,但发热比iRFP460大的多,手里没有别的管子了,查了下mos管也就耐压500V的,别的耐压高的电流太小,因为和这个电路相同的设备了也是用的460,估计是可以的。吸收电路存在问题,也就是我开始不敢用电机作负载的原因。

楼主(2016-01-10):
引用 楼主:
FR307换P6KE200怎么样,手头只有这种

在开关管加22欧102电容吸收,并个HER3006PT解决了,参照类似电路改了下,是程序写的还是用些问题,

楼主(2017-02-07):
引用 楼主:
在开关管加22欧102电容吸收,并个HER3006PT解决了,参照类似电路改了下,是程序写的还是用些问题, ...

是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