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c8051f040的AD转换

楼主(2015-05-14):
现在要对22v-30v电压进行AD转换
这个单片机有一个12位ADC,2个8位ADC,选哪个比较好呢?
而且他本身的可输入信号范围并没有这么大,数据手册上说供电电压为2.7-3.6v,是不是应该进行电阻分压把22-30v电压降到这个的范围内,那电阻值又怎么计算呢?新人求助

网友A:
12位和8位ADC,可根据需要选择,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用8位;
必须要把22-30V电压降低到电源电压范围内,可用2个电阻分压,阻值根据欧姆定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位和8位ADC,可根据需要选择,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用8位;
必须要把22-30V电压降低到电源电压范围内,可用2 ...

这样放置电阻对不对呢,A点接入22-30v,B点允许2.7-3.6v, 然后 22*R2 / (R1+R2)^2=2.7     30*R2 / (R1+R2)^2=3.6 用这两个式子算出R1  R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放置电阻对不对呢,A点接入22-30v,B点允许2.7-3.6v, 然后 22*R2 / (R1+R2)^2=2.7     30*R2 / (R1 ...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