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扩展

楼主(2015-05-14):
(无正文)

网友A:
IO 模拟啊

楼主:
是选用I2C扩展串口好还是选用串口1扩4的芯片好,或者更好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选用I2C扩展串口好还是选用串口1扩4的芯片好,或者更好的方案

当然用1扩4的ic更好

楼主:
1扩4的稳定的芯片求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扩4的稳定的芯片求推荐

用FTDI FT4232H 一个USB转4个串口,我这边有

楼主:
USB只有一个从机接口,不然PL2303就用上了

网友D:
可以用软件模拟,也可以用硬件扩展。后者有不少专用芯片,典型的比如16C55x系列,还有基于串口的多串口扩展芯片。用MCU扩展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