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3.3如何使用fopen函数

楼主(2015-05-14):
请问 CCS3.3中的fopen函数怎么用?我在VC中用fopen函数 能够打开读取磁盘里的文本文件,但在CCS不能,我查看二者中的库函数fopen一样,我该怎么使用fopen函数?谢谢

网友A:
CCS下是可以使用的
此贴中我有分享基于C55x的代码    你找找里面就有从本地读取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的例子
供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6894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下是可以使用的
此贴中我有分享基于C55x的代码    你找找里面就有从本地读取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的例子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下是可以使用的
此贴中我有分享基于C55x的代码    你找找里面就有从本地读取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的例子
...

全下载了,没有找到CCS3.3下 用fopen函数 或其它方法 打开磁盘里的文本文件,我想把磁盘里的文本文件读到CCS3.3里的数组,然后处理,请问 有别的方法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下载了,没有找到CCS3.3下 用fopen函数 或其它方法 打开磁盘里的文本文件,我想把磁盘里的文本文件读到 ...

下来传给你

网友B:
你好,版主能麻烦你也发我一下吗?我是想用fopen打开一个256k的dat文件,然后fread进一个0x4000的buf里面。文件比缓冲区大,请问5510可以这样连续读入吗?buf循环使用的,是adbuf,实时处理的,应该不会出现覆盖的问题吧??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文件第一次把buf填充满后,会回到buf的头部继续循环放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版主能麻烦你也发我一下吗?我是想用fopen打开一个256k的dat文件,然后fread进一个0x4000的buf里面 ...

网友A:
有时间   分享一下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下是可以使用的
此贴中我有分享基于C55x的代码    你找找里面就有从本地读取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的例子
...

版主,我已经解决了,ccs中的fopen函数能够读取磁盘里的文本文件, 例如fp=fopen("data.txt","r"); 之前读取不了 主要是cmd文件,我改了.cmd文件,例如:cmd配置 .bss和.ebss的空间一定要大,否则读不进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已经解决了,ccs中的fopen函数能够读取磁盘里的文本文件, 例如fp=fopen("data.txt","r"); 之前 ...

解决了就好    这一块有时间能开贴详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这一块有时间能开贴详解一下吗

我就是尝试一下,感觉程序没错误,就尝试改下cmd文件,结果真是cmd的问题,可能空间分配太小,导致无法运行,我这是刚开始,有了经验 我会分享的

网友C(2015-06-23):
版主能发我一发CCS3.3用fopen函数读取图像进行处理的实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能发我一发CCS3.3用fopen函数读取图像进行处理的实例吗,谢谢~

请参考

网友C:
谢谢版主。我看了。 其中的"..\\Sunplus4.bmp" 是图像路径格式,前面的不需要写什么盘的具体路径吗?原谅我是小白。。 我把自己程序照这个改了,编译过了,但是还是读不出图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我看了。 其中的"..\\Sunplus4.bmp" 是图像路径格式,前面的不需要写什么盘的具体路径吗?原谅 ...

再详细看看那个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