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的I2S3问题?

楼主(2015-05-14):
一个旧项目不知改了什么地方,现I2S3无效(从模式接收)。I2S3配置不知缺了什么?以前I2S3曾是好用的。void I2S3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ure;
#ifdef I2S3_DMA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endif
        /* I2S3 GPIO Configuration
        PA15   ------> I2S3_WS
        PB3   ------> I2S3_CK
        PB5   ------> I2S3_S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SPI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I2S_Cmd(SPI3, DIS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关闭JTAG调试功能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SPI_I2S_DeInit(SPI3);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SlaveRx;
        I2S_InitStructure.I2S_Standard = I2S_Standard_Phillips;
        I2S_InitStructure.I2S_DataFormat = I2S_DataFormat_16bextended;
        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Disable;
        I2S_InitStructure.I2S_AudioFreq = I2S_AudioFreq_48k;
        I2S_InitStructure.I2S_CPOL = I2S_CPOL_Low;
        I2S_Init(SPI3, &I2S_InitStructure);
#ifdef I2S3_DMA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3, SPI_I2S_DMAReq_Tx | SPI_I2S_DMAReq_Rx, DISABLE);
        DMA_DeInit(DMA2_Channel1);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Channel1, 0);
        DMA_ClearFlag(DMA2_FLAG_TC1 | DMA2_FLAG_TE1 | DMA2_FLAG_HT1 | DMA2_FLAG_GL1);//清除DMA1 channel5标志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PI3->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I2S3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I2S3_BUFFER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Channel1,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3,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else
        SPI_I2S_ITConfig(SPI3,SPI_I2S_IT_RXNE, ENABLE);
#endif
        //等待WS跳变
        delay1ms = 100;
        while(I2S3_WS_HIGH){if(delay1ms == 0)break;};
        while(!I2S3_WS_HIGH){if(delay1ms == 0)break;};
        I2S_Cmd(SPI3, ENABLE);
        }

楼主:
i2s3和DMA功能已开启,接收到的数据是不对的。

楼主:
已搞好,软件没问题,是硬件I2S出现时间晚了一点,由于stm32的bug,使i2s不能同步。等待时间加长就可以的。

网友A(2016-08-15):
楼主有示例代码么?我最近做一个项目,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能提供一下示例代码参考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