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必须考虑 3W 原则?

楼主(2015-05-14):
3W原则虽然可以减小信号之间的串扰,但是现在的pcb走线密度都比较大,很难保证所有的信号线之间都遵循3W原则。
3W原则是所有的信号之间都应该遵守吗?比如同一组数据总线(或者地址总线等)内部不同的信号线之间需要考虑3W原则吗?还是不同信号组之间(比如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之间)才考虑3W原则?
2W的话串扰影响大吗?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线距就是一倍线宽,比如线宽10mil, 线距就设10mi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