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datasheet是不是标错了,还是有别的内涵

楼主(2015-05-14):
查了好几个datasheet都这样,我觉得好像是10V/nA

网友A:
18K短路才是-1V/nA

网友B:
天价的运放。

网友B:
手册一般没问题,美国人很严谨的。

楼主:
另外10倍不是2k跟18组成的吗?难道理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一般没问题,美国人很严谨的。

能解释一下吗,2k和18组成的电阻网路不影响吗。
我看一些电路中由于Rf太大,导致带宽受限就喜欢用这个电路,降低Rf阻值,而且高阻值的电阻贵。

网友C:
模电书里都会介绍这个,就是T型网络反馈,可以用较小的电阻获得更大的增益

楼主:
我看taobao卖20元,不知道真假。

网友B:
我推算了一下,确实如 LZ 所说,是  -10V / nA。

向 LZ 道歉!

我也解释不了。
呼叫高手一起看一下。

@captzs  @戈卫东   @maychang   @lymex   @shalixi   @xukun977   @xmar  @mentor55=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taobao卖20元,不知道真假。

我是搜 mouser.cn。 这里绝对保证正品,当然价格也高,交货期也长。

我初次用的模拟器件,多数从这里购买,确定设计没问题,再换淘宝。

淘宝确实很难鉴别,尤其是运放,拆机件、打磨件的现象都存在。普通运放冒充轨对轨,我买到过。

这个芯片比较老了,这可能是价格高的一个原因。换其他型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推算了一下,确实如 LZ 所说,是  -10V / nA。

向 LZ 道歉!

我觉得美国人的DATASHEET也是可以错的。。。。。

网友D:
t网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搜 mouser.cn。 这里绝对保证正品,当然价格也高,交货期也长。

我初次用的模拟器件,多数从这里购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