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KHZ的频率想过滤掉,电感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5-05-14):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保证:
1、L的直流内阻足够小,不影响电源,L上允许流过的电流要大于电源最大电流。还得考虑L的体积允许。
2、根据最大电流、允许的体积,选定了合适的L感值,再根据滤波衰减值计算C的大小。

网友B:
有二种方法,一种是并联LC串在信号链路上,另一种是串联LC,跟负载并联,这是以前的陷波电路。谐振中心在20K,Q值相对要高一点。

网友C:
还有第三种方法:对关键输入信号增加20KHz有源带阻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