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问个差分电路和加法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5-14):
如图,左边是差分电路,右边是加法电路。想请教:想达到差分的目的,两个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
我个人感觉加法电路更好呢,可以直接变Rf,得到想要的增益。

网友A:
加法器达到差分的目的,?

楼主:
比如 左边V2=1V,右图V2=-1V,效果不就差不多?

加减是差分运算电路的一个功能,但是加减电路不能实现差分运算的其它功能,不如倍数运算、恒流源等。

楼主:
哦,差分还有其他功能阿。如果说就比较加减来说,两个差不多吧。
而且差分电路无法通过改变Rf有效的改变增益。加法器更容易这么做。

网友B:
差分运算也可以改变增益。

网友C:
看不懂

一般书都有,我将+-输入分开分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