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王氏出品】做个单脉冲触发开停循环线路

楼主(2015-05-14):
由于最近工作要求,需使用一个单脉冲(按键)输入触发,后续电路按每个脉冲输入依次执行启--停--启--停循环线路。由于考虑到成本及技术检修等多方面原因,本人采用号称万能IC的NE555来改进制作了一款线路,经过测试完全符合要。现在将资料分享给坛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提出相应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楼主:
难道就没有个人给个赞吗

网友A:
从电子技术(集成度、管脚越来越密)发展趋势来看,不鼓励用试验板。道理简单:不用说BGA封装器件就是QFP封装器件试验板也无能为力,更不用说FPGA设计了。仿真、PCB布板是电工最基础、重要的技能了。焊接技术的重要性下降很多。
小规模插件IC“洞洞”试验板没什么好炫耀的。“洞洞板”过时了。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还不错,不过还可以做得更专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稳压芯片最好有滤波电容(可能沒画出而已)。最近有类似用途,最终考虑成本及零件数目及体积,还是 ...

我试过三极管的电路,不过稳定性不高,至于滤波,我适配开关电源,一般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子技术(集成度、管脚越来越密)发展趋势来看,不鼓励用试验板。道理简单:不用说BGA封装器件就是QFP封 ...

这个的确过气了,不过仅仅针对一个特定的任务没有没必要大动干戈的,这个成本也便宜,再说时间上也节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7812输出端沒接滤波电容,是容易产生振荡的,我遇过两个别人的案例,不晓得你的情形如何,我遇到的 ...

谢谢你的提醒,我这个一切正常,

网友D(2021-04-25):
点赞,但有些美中不足:7812入出要加电容;你图未能画出输出脉冲在哪里……

网友E:
电阻1/4W的100欧,稳压管0.5W的 12V
实际的电阻根据负载电流要调下
24V这里要挂个电解电容
随便想的,应该可行的

网友D:
我觉着你那样改,效果不如用7812入出加上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1/4W的100欧,稳压管0.5W的 12V
实际的电阻根据负载电流要调下
24V这里要挂个电解电容

手头没有稳压二极管,三端集成稳压倒是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着你那样改,效果不如用7812入出加上电容

效果一样,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法无定式!

网友D:
问一下,2与6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2与6连吗?

连接的,图中有实点加重画了一下。

网友D:
你的电路是单稳态,效果还好。是否可改为单脉冲电路,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是单稳态,效果还好。是否可改为单脉冲电路,请赐教

没有尝试过,坛友不妨改造看看,元件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电子发烧友论坛"有你。请教这个论坛值得去吗?境外人士要注冊会不会困难。
这边没人了,要转移阵地 ...

怎么说,那个论坛现在很少能看到好资料了,而且资料多是复制其它地方的!对于技术解答远不及21家的坛友!注册事宜不太清楚。

网友D:
电路单稳态改成功单脉冲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单稳态改成功单脉冲电路了……

如何改造的,请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电子发烧友论坛"有你。请教这个论坛值得去吗?境外人士要注冊会不会困难。
这边没人了,要转移阵地 ...

老5现在过去,可以弄个版主干干,那儿现在缺人。

据观察,那个论坛好像就楼主老王一个人顶贴。

网友F:
我以前发帖说过:老工程师的优势在哪里??

以下图这个话题为例,很明显这个东东是跑英文资料上截图而来,而新手上网上搜索资料,也是唾手可得。
所以具有15年工作经验的老工程师,和新手工程师,看的都是一摸一样的东西,说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真是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是手机搜索要去做胆机的,记得是什么发烧友的。点进去这网站,没看到胆机,第一眼就看到楼主,尔后发现 ...

电子发烧友与音响发烧友可是有区别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