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20F2812+SPI

楼主(2015-05-14):
我用F2812 写 SPI通讯 程序 但写SPI 的配制和控制寄存器时,写不进数据,波特率也写不进,写0x68 还是0x000.

网友A:
可能是 初始化有问题  注意数据交换时候 主到从是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就行

网友B:
不懂,帮忙顶喽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