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数转换器ADS1230采集称重传感器输出数据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5-05-14):
电路如图:
称重传感器的输入电压是5V,输出灵敏度是2MV/V。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我校正好一个数时,比如1KG,短时间之内数据输出都正常,然后我静止放置,经过大约6个小时,数据就增大到1.4KG.。。
首先我考虑是温漂,试验用热风枪去吹ADS1230,的确出现输出数据迅速增大的现象。
但是,这款芯片在其他产品中已经应用非常广泛,应该不会出现温漂导致数据如此大变化的现象。
请教了解这方面的朋友。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放置,是把砝码放在传感器上不拿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放置,是把砝码放在传感器上不拿下来吗?

是的,一直放在称重传感器上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一直放在称重传感器上不动。

把砝码拿下来之后,能回复到0吗?
如果不能恢复到0,觉得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砝码拿下来之后,能回复到0吗?
如果不能恢复到0,觉得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

实际测试情况是拿下砝码后是可以恢复到0。

网友B:
放置6个小时后,AD转换的结果是不是和刚开始不同了呢,偏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置6个小时后,AD转换的结果是不是和刚开始不同了呢,偏移很多?

的确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增加,AD转换的数据也逐渐增大。

网友A:
也有可以是电容和电阻的问题,很多产品要经过老化试验才行……

网友C:
硬件电路搭配问题

网友D:
ADS1230温漂解决了吗?目前也碰到了这样的问提。我用原秤的硬件,只接了控制线3根和电源2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230温漂解决了吗?目前也碰到了这样的问提。我用原秤的硬件,只接了控制线3根和电源2根。
...

经过多次实验确认,这个电路和程序,在连续通电12小时,平均数据波动低于2%。可以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
后续我把AVDD与称重传感器使用同一激励供电且进行滤波。做好接地处理。
在实验室实验未再出现问题。

网友D:
精度能达到多少?温飘解决的方法原理能说明吗?我用的原硬件,只换了51单片机,其它没有改动。谢谢

网友E:
AINP和AINN没有直流通路,必然就是这种结果

网友D:
我做过实验,AINP和AINN如果短路为零,通过1天的时间,20位显示结果是1048567上下5个内码跳动,没有通过滤波,能符合手册技术要求。只要接上传感器显示9450通过1天时间后,有20个码变动,而且随温度变化而变。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F(2015-12-20):
引用 网友E:
AINP和AINN没有直流通路,必然就是这种结果

你好,我的电路也是和楼主的电路一样 也是 几个小时后 就要 跳变 然后除非是断电,否则数据不会变,而且每次跳变的增量都是 同一个值 都是 135左右,这也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吗?
体重 发送 消息   temp=get_ADS1230()=   4946    i== 525943
   temp=get_ADS1230()=   4946    i== 525944
  temp=get_ADS1230()=   5056    i== 525945
  temp=get_ADS1230()=   316351    i== 525946
   temp=get_ADS1230()=   5081    i== 525947
  temp=get_ADS1230()=   5081    i== 525948
   temp=get_ADS1230()=   5080    i== 525949
   temp=get_ADS1230()=   5080    i== 525950

而且每次在跳变前都是 要几个数据突然增大的!

楼主:
终极解决办法:在7、8脚增加104对地电容,完美解决输出信号波动!:lol不能完全相信ti的官方推荐电路啊。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得出的实验结论,得点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的电路也是和楼主的电路一样 也是 几个小时后 就要 跳变 然后除非是断电,否则数据不会变,而且 ...

终极解决办法:在7、8脚增加104对地电容,完美解决输出信号波动!不能完全相信ti的官方推荐电路啊。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得出的实验结论,得点赞啊。

网友G:
参考使用指南
http://www.ti.com.cn/cn/lit/ug/sbau125a/sbau125a.pdf
的第27页,要求7、8脚加104电容,,少看一页,白累几周!

一语中的,悔不当初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参考使用指南
http://www.ti.com.cn/cn/lit/ug/sbau125a/sbau125a.pdf
的第27页,要求7、8脚加104电容,, ...

这个图 能帮我看看还有问题吗?数据老是 阶跃型的 跳变 实在搞不定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 能帮我看看还有问题吗?数据老是 阶跃型的 跳变 实在搞不定拉

这个能看清楚

网友F:
你好,我把我的图贴上来了 能帮我看看吗?  可以看看 你的 数据稳定的电路图吗?我的是连续采集 3小时 以后 然后不确定 哪个时间点 就出现这种 阶跃 跳变!然后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