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外设中断优先级设置

楼主(2015-05-14):
最近在玩ucos-ii,在NXP的LPC2378上移植,先是看别人做好的例程,发现在程序中所有的外设中断都不设置优先级,我觉得这很奇怪,难道使用操作后连硬件的响应优先级都不用设置了?完全靠系统任务的软优先级?贴出程序给大家看看,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1、串口0中断设置
VICIntSelect &= ~(1 << VIC_UART0);         /* Configure the timer interrupt as an IRQ source    */
VICVectAddr6  =  (CPU_INT32U)Uart0_Exception;   /* Set the vector address    */
VICIntEnable  =  (1 << VIC_UART0);                /* Enable the timer interrupt source */
2、串口3中断设置
VICIntSelect &= ~(1 << VIC_UART3);        /* Configure the timer interrupt as an IRQ source      */
VICVectAddr29  =  (CPU_INT32U)Uart3_Exception;  /* Set the vector address                 */
VICIntEnable  =  (1 << VIC_UART3);                /* Enable the timer interrupt source           */
3、CAN中断设置
VICIntSelect        &=        ~(1 << VIC_CAN12);        /* Configure the timer interrupt as an IRQ source     */
VICVectAddr23        =        (CPU_INT32U)CAN_Exception;  /* Set the vector address  */
VICIntEnable        =        (1 << VIC_CAN12);        /* Enable the timer interrupt source     */

static  void  VIC_Init (void)
{
    VICIntEnClr =  0xFFFF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VICVectAddr   =  0;                                         /* Acknowlege any pending VIC interrupt                     */
    VICProtection =  0;                                         /* Allow VIC register access in User of Priviledged modes   */

    VICVectAddr0  = (CPU_INT32U)VIC_DummyWDT;                   /* Set the vector address                                   */
    VICVectAddr1  = (CPU_INT32U)VIC_DummySW;
    VICVectAddr2  = (CPU_INT32U)VIC_DummyDEBUGRX;
    VICVectAddr3  = (CPU_INT32U)VIC_DummyDEBUGTX;
    VICVectAddr4  = (CPU_INT32U)VIC_DummyTIMER0;
    VICVectAddr5  = (CPU_INT32U)VIC_DummyTIMER1;
    VICVectAddr6  = (CPU_INT32U)VIC_DummyUART0;
    VICVectAddr7  = (CPU_INT32U)VIC_DummyUART1;
    VICVectAddr8  = (CPU_INT32U)VIC_DummyPWM01;
    VICVectAddr9  = (CPU_INT32U)VIC_DummyI2C0;
    VICVectAddr10 = (CPU_INT32U)VIC_DummySPI;
    VICVectAddr11 = (CPU_INT32U)VIC_DummySSP1;
    VICVectAddr12 = (CPU_INT32U)VIC_DummyPLL;
    VICVectAddr13 = (CPU_INT32U)VIC_DummyRTC;
    VICVectAddr14 = (CPU_INT32U)VIC_DummyEINT0;
    VICVectAddr15 = (CPU_INT32U)VIC_DummyEINT1;
    VICVectAddr16 = (CPU_INT32U)VIC_DummyEINT2;
    VICVectAddr17 = (CPU_INT32U)VIC_DummyEINT3;
    VICVectAddr18 = (CPU_INT32U)VIC_DummyAD0;
    VICVectAddr19 = (CPU_INT32U)VIC_DummyI2C1;
    VICVectAddr20 = (CPU_INT32U)VIC_DummyBOD;
    VICVectAddr21 = (CPU_INT32U)VIC_DummyETHERNET;
    VICVectAddr22 = (CPU_INT32U)VIC_DummyUSB;
    VICVectAddr23 = (CPU_INT32U)VIC_DummyCAN01;
    VICVectAddr24 = (CPU_INT32U)VIC_DummyMMC;
    VICVectAddr25 = (CPU_INT32U)VIC_DummyGP_DMA;
    VICVectAddr26 = (CPU_INT32U)VIC_DummyTIMER2;
    VICVectAddr27 = (CPU_INT32U)VIC_DummyTIMER3;
    VICVectAddr28 = (CPU_INT32U)VIC_DummyUART2;
    VICVectAddr29 = (CPU_INT32U)VIC_DummyUART3;
    VICVectAddr30 = (CPU_INT32U)VIC_DummyI2C2;
    VICVectAddr31 = (CPU_INT32U)VIC_DummyI2S;
}

/**************** DUMMY INTERRUPT HANDLERS *************************************************************/

static  void  VIC_Dummy (void)
{
    while (DEF_FALSE)
    {
        ;
    }
}

static  void  VIC_DummyWDT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WDT;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SW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SW;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DEBUGRX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DEBUGRX;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DEBUGTX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DEBUGTX;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TIMER0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TIMER0;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TIMER1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TIMER1;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UART0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UART0;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UART1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UART1;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PWM01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PWM01;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I2C0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I2C0;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SPI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SPI;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SSP1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SSP1;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PLL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PLL;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RTC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RTC;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EINT0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EINT0;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EINT1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EINT1;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EINT2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EINT2;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EINT3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EINT3;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AD0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AD0;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I2C1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I2C1;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BOD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BOD;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ETHERNET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ETHERNET;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USB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USB;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CAN01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CAN12;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MMC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MMC;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GP_DMA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GP_DMA;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TIMER2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TIMER2;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TIMER3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TIMER3;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UART2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UART2;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UART3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UART3;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I2C2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I2C2;
    VIC_Dummy();
}

static  void  VIC_DummyI2S (void)
{
    VIC_SpuriousInt = VIC_I2S;
    VIC_Dummy();
}

网友A:
好长的代码

楼主:
代码是有点长,但是其实后面的那些代码都是类似的。版主,这个问题能否给点意见,小弟谢过了!!

楼主:
其实VIC初始化后面的那些类似的代码是干嘛的我不清楚。好像我的朋友也不清楚,只是在程序里放着而已。至于为什么外设的优先级都不设置,他也不清楚,他也是仿照别人的用法来用,只是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我是不是有点转牛角尖了,哈哈:D

网友B:
没特殊要求就不设呗,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啊

楼主(2015-12-06):
使用ucos其实外设中断优先级可以设,当然也可以不设,设不设影响不大,除非有对时序非常苛刻的应用。——已验证

网友C:
中断优先级的主要应用场景应该是低优先级中断处理时允许高优先级中断上报,前提是软件支持中断嵌套
看你的中断处理实现的代码里是不是支持中断嵌套,如果不支持,即使设置了中断优先级,对提高系统的实时性也应该没什么太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