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在电源设计稳定性中的影响

楼主(2015-05-14):
在DSP的开发设计中,是少不了电源的设计开发的,本身DSP就比较复杂的,电源稳定性就显得更加重要的,这里主要介绍了ESD在电源稳定性设计中的影响的。。分享出来的供大家参考的。

楼主:
这个是附件资料的

棒棒哒

网友A: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针对电源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A:
在电源设计的时候,特备是电源接口部分的,一定要采用ESD设计措施的。

网友B:
如楼上,在设计的时候注意ESD元器件的选取的,这个也很重要的

网友C:
这个收下了,ESD的相关器件的选取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D(2019-01-15):
ESD耐受性对产品来说很关键的。

网友E(2019-03-04):
使用过程中,不产生静电是不可能的

网友F:
接地电阻:被接地体与大地(零电位)之间接地引线

网友G:
静电危害相当严重,对电子产品的危害不容忽视

网友H:
对于静电的防护,一般采用隔离

网友I:
在布局时要考虑其布局在远离干扰的地方

网友J:
ESD静电管使用过吗?

网友K:
导走静电,保持零电位就行。

网友L:
ESD二极管,静电和放电是一样的吗?

网友M:
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

网友N:
有些IC特别容易受静电影响

网友I:
特别是离静电放电源越远越好

网友E:
由此产生的静电感应、吸附和放电。

网友H:
采用保护电路来进行设计

网友F:
降低单位面积的静电电量,从而起到降低静电电位作用

网友G:
现代半导体器件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作电压越来越低

网友N:
一般都是电源引脚受到干扰。

网友M:
进行ESD试验时,总是发生复位或者死掉

网友L:
ESD保护二级管的原理有吗?

网友K:
去买一本工业ESD防护方面的书籍读一下

网友J:
还有瞬态抑制二极管,一种限压型的过压保护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