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耐压

楼主(2015-05-14):
0603是50v?
0402是25v?

网友A:
给你满意答案

网友A:
但是,太小气了。只给1分。

网友B:
理论上,电阻的耐压没有参数,只有功率参数。比如你是1/4W的电阻,你在100V下用也没有问题,只要你的电流小于0.25/100就可以了。

电阻的耐压有参数,不只有功率参数。

网友C:
这不是耐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电阻的耐压没有参数,只有功率参数。比如你是1/4W的电阻,你在100V下用也没有问题,只要你的电流小 ...

1/4W的10M电阻,1000V下的电流是1000V/10M=100uA, 小于0.25W/1000V,你说没问题吗?

网友B(2015-09-14):
引用 网友D:
1/4W的10M电阻,1000V下的电流是1000V/10M=100uA, 小于0.25W/1000V,你说没问题吗?

对,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电阻的耐压没有参数,只有功率参数。比如你是1/4W的电阻,你在100V下用也没有问题,只要你的电流小 ...

必须有耐压啊
楼主说的耐压是直流电压值,峰值电压会比这个高,电阻手册上会有
有一种物理量叫爬电距离

网友F:
对,确实没问题的

网友F:
碳膜电阻是有耐压要求的

网友D:
你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吧,随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