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透传模式和AT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5-05-15):
我用透传模式把蓝牙模块和手机蓝牙调通了。
这个蓝牙模块设置好透传模式以后,重新上电后生效。
我想把透传模式改回AT模式,设置好AT模式,重启以后,发现还是
处于透传模式。
是不是这样,两个蓝牙设备配对成功后,就一直处于透传模式?
回不到AT模式了?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蓝牙模块?

楼主:
上海维霖通WLT2564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海维霖通WLT2564F

你用的这个模块貌似很少有人用啊,竟然都搜不到手册。
建议找厂家要个手册,一般工作模式的切换这种一般的操作,都有说明的

楼主:
我有手册。说明如下。我照着做了,可是不管用。

请多多指教。

楼主:
退出透传模式了。

网友B:
多测试几次的吧,肯定是在通讯的过程中,你的AT指令的没有被响应。

网友B:
另外注意下通讯的协议的,协议很重要的,没有应用正确的话,你给的AT指令的就会变成无效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手册。说明如下。我照着做了,可是不管用。

请多多指教。

这里面还有一个响应时间的问题的需要注意的。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搞好啦,都怪我手册没理解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搞好啦,都怪我手册没理解对。

这个是AT指令的没用对?

楼主:
就是5楼贴的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手册。说明如下。我照着做了,可是不管用。

请多多指教。

这个关于WLT2564F 模块的资料的我收下看看的啦。

网友F:
发送AT指令后,其需要等待的延时时间的必须的。

网友G(2015-06-17):
你好。
蓝牙模块选型。也选中了WLT2564F。。我用过CC2541的,只要距离稍微远点就会丢数据。换成CC2564的试试。主控芯片是STM32F103的。。先认识下,后面有问题了,想请教请教你。

网友F:
一般进行数据的传输的时候采用透传的方式的比较好。

网友F:
看来楼主还是挺厉害的,,这一块的不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H(2015-09-06):
引用 楼主:
退出透传模式了。

楼主是怎么采集到响应消息的,能指教一下吗

楼主:
延时1S,发数据,再延时1S.

网友I:
仔细研究一下通讯的协议吧

网友J(2015-10-12):
引用 楼主:
上海维霖通WLT2564F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uart还是spi?波特率是多少?手册没有写啊

楼主:
uart。好长时间,我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