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怎么测试地线上有没有干扰信号?

楼主(2015-05-15):
用示波器,怎么测试地线上有没有干扰信号? 是220v电源的地线上

网友A:
呵呵,地线是默认的参考点,即使有干扰,也认为在火线上产生的!

网友B:
用示波器AC交流mV档测地线,看看有无干扰。

网友:
地线也能测出干扰?示波器有两根测试线,一条接地,另外一条同样接地?

网友C:
测的出的,你的示波器的地直接良好的用大直径屏蔽信号的线接地,然后示波器表笔点到待测板的地,应该可以看到一定的现象,我自己试过,试继电器对地干扰时,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的出的,你的示波器的地直接良好的用大直径屏蔽信号的线接地,然后示波器表笔点到待测板的地,应该可以看 ...

有时在待测物工作时,他的待测地,可看到尖脉冲电压抖动。

网友D:
地线上一旦有电流流过,不同点上就有电位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