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warrior 编译问题

楼主(2015-05-15):
codewarrior有release编译模式吗?如果有该如何设置啊?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说的release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releas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这里的release模式只能你自己设置,如果都不设置,和debug就没什么区别!具体怎么设置,就要看你要怎么样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release模式只能你自己设置,如果都不设置,和debug就没什么区别!具体怎么设置,就要看你要怎么样效 ...

我想要发布版的编译内容,就是下载到控制板的内容尽量的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要发布版的编译内容,就是下载到控制板的内容尽量的小。

setting 里面有设置优化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ting 里面有设置优化级别的!

这个我知道的,但是debug编译会带有debug的一些信息,我想如果有release的话会更好,优化可能将一些内容优化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但是debug编译会带有debug的一些信息,我想如果有release的话会更好,优化可能将一些内容 ...

没有你所说的release,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设置!还有你说会将一些内容优化没?那可能是你的程序问题了!我们release都是开最高级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你所说的release,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设置!还有你说会将一些内容优化没?那可能是你的程序问题了!我 ...

我setting中内容和你不一样,没有release,我用的是DSP56800系列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setting中内容和你不一样,没有release,我用的是DSP56800系列的芯片

这个release是要自己创建的

网友A:
CodeWarrior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为.s19文件,这个文件里边不包含任何debug信息,楼主直接把这个文件下载到片子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Warrior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为.s19文件,这个文件里边不包含任何debug信息,楼主直接把这个文件下载到片子 ...

我下载的文件是.elf或者是.elf.p.s文件,没有找到你说的.s19的文件,那文件在什么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release是要自己创建的

怎么创建啊,麻烦给出大致的步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创建啊,麻烦给出大致的步骤

如8楼图。最上面的那个Configuration  点击右边Manage Configurations按钮,就去选择New,然后直接选择把debug 复制过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8楼图。最上面的那个Configuration  点击右边Manage Configurations按钮,就去选择New,然后直接选择把 ...

我用这种方式出现好多错误,直接把debug复制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这种方式出现好多错误,直接把debug复制是什么意思啊

看图Copy setting from,第一个就是。你有什么错,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Copy setting from,第一个就是。你有什么错,上图

出现错误:mingw32-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Project_Settings/Linker_Files/FLASH_SDM.cmd', needed by `explicit-dependencies'.  Sto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现错误:mingw32-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Project_Settings/Linker_Files/FLASH_SDM.cmd ...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这个是编译出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这个是编译出现的吧?

是的,我想是不是我哪边设置不对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想是不是我哪边设置不对造成的
网上找找吧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