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晶振PCB LAYOUT处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5-15):
这是我的PCB晶振处理部分图片,请各路高手指正啊

网友A:
加个屏蔽罩  一本万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屏蔽罩  一本万利

感谢回答,请问屏蔽罩是将晶振包起来吗?有没有图片?其实我在想屏蔽罩的作用是拾取晶振的辐射,至于可以减少传导骚扰,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讲下原理啊,谢谢啦

楼主:
呃,看来是我的图片截得有问题,我截得都是晶振部分的

网友B:
是四个脚的有源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四个脚的有源晶振吗?

是无源晶振

网友C:
无源晶振,包地处理就可以啊

网友D(2016-07-19):
包地是怎么包?
比如有4层板,晶振电路放顶层,顶层是用一圈地包围晶振电路,那中间层和底层呢?
中间层和底层应该是铺整块地,这块地是铺整个PCB的还是只铺单片机和晶振下面这块?
顶层到中间层和底层是打密集的过孔还是打两个孔就OK?

网友E:
可在晶振输出脚串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