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单片机读取nand flash数据有位翻转

楼主(2015-05-15):
使用stm32f207的官网驱动,读取三星的K9GAG08U0M的芯片,每次读取的数据都会有位翻转的现象出现,比如:我写入的数据位0x4c,可是读出来却变成了0x6c。这种现象只出现在某一块中的某一页的某一个字节的翻转。
而且随着读次数的增加,出现位翻转的块也在增加。
各位大牛,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请指教,谢谢。。

提示:三星的芯片为MLC。

网友A:
是不是你设的速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设的速度太高了?

速度没问题~~只要第一次读取那个数据位置出错,以后每次读到那里都会报一样得错,所以应该跟速度没关系!!

网友B:
不出现就不叫NAND了。

使用NAND要做坏处管理 和 擦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出现就不叫NAND了。

使用NAND要做坏处管理 和 擦写平衡。

可是出现的太频繁了吧,当我把数据写进去,隔十分钟,再读出来就有翻转的。。
太不可思议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出现的太频繁了吧,当我把数据写进去,隔十分钟,再读出来就有翻转的。。
太不可思议了吧~~ ...

不用等10分钟,有写进去立马读出来就发现有位翻转的,但只要ECC能纠正就还能用。
如果不能,就标记来坏块,然后重新找个地方写。

网友C:
ECC纠错,不然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等10分钟,有写进去立马读出来就发现有位翻转的,但只要ECC能纠正就还能用。
如果不能,就标记来坏块 ...

最心塞的就是这,模拟的nand flash读取时序,所以没有硬件ECC,要软件实现ECC,单片机就忙不过来了!!!

网友B:
那用NOR呀,别给自己添堵。
NOR也要做擦写平衡。

网友D:
没有ecc就不要用nand,可以用sd卡,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NOR呀,别给自己添堵。
NOR也要做擦写平衡。

数据量很大啊!!还要考虑应用环境,只能用这个~~

网友E:
可以问问 ECC该如何实现吗?!

楼主(2015-06-16):
引用 网友E:
可以问问 ECC该如何实现吗?!

网上找的源码,移植的!!

网友F(2015-07-21):
问一下楼主,你有用FSMC或FMC试过K9GAG08U0M吗?能不能支持呢?

网友G:
这个和速度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楼主(2015-08-24):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楼主,你有用FSMC或FMC试过K9GAG08U0M吗?能不能支持呢?

支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速度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速度降低也不行,最终加了ECC校验,虽说速度很慢。

网友H:
软件实现ECC,单片机忙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实现ECC,单片机忙不过来的

目前测试,单片机用着还可以。主频100M。

网友I: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J:
用ECC能纠正

网友:
NOR不行吗

网友:
一定操作时候要在手册规定的周期,太快了,估计读的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