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新型线性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5-05-15):
新特点在于:
1.控制主电源初级,对整流电压作预调压;
2.为避免因采用高压运放增加成本,对主电源运放不对称供电;
3.在过流时拉低基准电压,从而降低输电压,限制输出电流.
与其他线性直流稳压电源一样,也可微控制器数字控制.

楼主:
请问,怎么输入图片?

楼主:
新特点在于:
1.控制主电源初级,对整流电压作预调压;
2.为避免因采用高压运放增加成本,对主电源运放不对称供电;
3.在过流时拉低基准电压,从而降低输电压,限制输出电流.
与其他线性直流稳压电源一样,也可微控制器数字控制.
注:原先发的图因疏忽有错,现已改正.

楼主:
在过流时拉低基准电压的办法,在过流时电源输出特牲表现较好

网友A:
用晶闸管在交流侧调压,实在没有什么“新型”可言。这种方法,功率因数非常差,对电网的干扰也相当大。

网友B:
买的稳压电源,很重的是传统的稳压电源,价格贵,用起来最稳定。
很轻的是开关电源预稳压,然后线性稳压,价格也便宜,看起来好,用起来不好,干扰大,示波器都被干扰。

楼主:
抱歉!前面发的图在输出过流时拉低基准电压的部分因疏忽画错,现修改后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晶闸管在交流侧调压,实在没有什么“新型”可言。这种方法,功率因数非常差,对电网的干扰也相当大。 ...

用的是过零触发光耦,如MOC3061,再驱动大功率可控硅.功率因数及对电网的干扰应该与传统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稳压电源,很重的是传统的稳压电源,价格贵,用起来最稳定。
很轻的是开关电源预稳压,然后线性稳压, ...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的脉动与传统的稳压电源相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过零触发光耦,如MOC3061,再驱动大功率可控硅.功率因数及对电网的干扰应该与传统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相 ...

过零触发光耦固然对电网干扰小,但“预调压”的实现至少打一半折扣,甚至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的稳压电源,很重的是传统的稳压电源,价格贵,用起来最稳定。
很轻的是开关电源预稳压,然后线性稳压, ...

“干扰大”是设计者的问题。这种电源,完全可以做到和传统的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稳压电源干扰一样小。
当然,价格肯定要稍高一些,因为需要各种抗干扰措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的脉动与传统的稳压电源相当

那说明设计的还好。
我买的一个很轻的稳压电源,100V/2A的,只要示波器的夹子地线和稳压电源输出地线碰在一起,示波器就显示几百毫伏到几伏的脉冲干扰,即使地线不接在一起,也有几十到几百毫伏的脉冲干扰,根本无法测试。

楼主:
这电源原来是用STM32F103VCT6控制的,我把它画成手动调节.刚才之所以画错,是因为急于去食堂吃饭,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扰大”是设计者的问题。这种电源,完全可以做到和传统的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稳压电源干扰一样小。
...

100V/2A的,变压器的要1000-2000元,开关电源的,只要400元。
开关电源的实际输出纹波,由于有二次稳压,肯定是小的。
但是,前级的开关电源,肯定是设计省钱偷工减料了,干扰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设计的还好。
我买的一个很轻的稳压电源,100V/2A的,只要示波器的夹子地线和稳压电源输出地线碰在 ...

你的这个电源,如果手持功率MOS管外壳,另一支手摸电源外壳,MOS管门极碰电源输出任一端子,MOS管必毁无疑。
当年我用过一台这种电源,是台湾某公司在上海设厂生产的。我打开仔细看过电路,设计得实在惨不忍睹。用过两次我就扔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V/2A的,变压器的要1000-2000元,开关电源的,只要400元。
开关电源的实际输出纹波,由于有二次稳压, ...

“但是,前级的开关电源,肯定是设计省钱偷工减料了,干扰很大。”
我觉得不是“省钱偷工减料”,而是设计者根本不懂电路原理,不懂如何防止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零触发光耦固然对电网干扰小,但“预调压”的实现至少打一半折扣,甚至更多。 ...

请解释

网友C:
开关+线性,累牛满面

楼主:
控制放在变压器初级,可减少变压器空载损耗,在小负载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线性,累牛满面

应与开关脉冲不同,它是过零触发,波形应与变压器整流相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源,如果手持功率MOS管外壳,另一支手摸电源外壳,MOS管门极碰电源输出任一端子,MOS管必毁无 ...

是无锡安耐斯,100V/3A。看起来很整齐,有些产品需要高压电源,就用这个。

网友C:
这也能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无锡安耐斯,100V/3A。看起来很整齐,有些产品需要高压电源,就用这个。
...

“看起来很整齐”
我的看法:看起来非常糟糕。
确实是不懂的人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无锡安耐斯,100V/3A。看起来很整齐,有些产品需要高压电源,就用这个。
...

你看,大蚂蚁的评论“这也能卖”?
我说那是不懂的人设计的,并非信口胡说。

网友B:
蚂蚁请上个你自己的电源内部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大蚂蚁的评论“这也能卖”?
我说那是不懂的人设计的,并非信口胡说。 ...

是的,电源肯定性能不好。
我看了一下,一个单独的小功率电源,给表头和内部运放供电。
一个TL494的电源控制芯片,有PMOS和NMOS管在一个散热片上,有输出整流二极管和三极管在另外一个散热片上,有一个大的开关变压器,还有一个大的绕线电感。
体积只有机箱的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蚂蚁请上个你自己的电源内部照片。

前年我热火朝天地做了款这样的电源,机箱跟这个95%相似,末级还加了线性稳压。东西做差不多了,我觉得机箱杠不了10年,焊点也杠不过10年,一直放着没卖,20台材料,一直放着吃灰。。。:dizzy:

我之所以说“这也能卖?”第一眼是电源开关上那两条线,极像是300V的而非600V的,那样的话怎么也得套跟绝缘管吧,毕竟外壳是钣金的,而且就从线路板下面拉过来,这边都是与输出端有电性连接的,上百个尖尖的焊点。。。;P

网友D:
看起来似乎是非隔离的?

网友C:
@gx_huang 如果这电源是你买来自用的,尽快给这线套截铁氟龙管,万一打闷雷,市电串进来感应雷,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线皮杠不住。

应该危险,不过手机充电器的抗雷,估计更差。

网友C:
很少有人连续几小时边充电边用手机,但你有可能连续几小时接触这电源的输出端。感应雷很吓人,我十年前经历过一次,大晴天的忽然来个炸雷,与电脑相连的打印机马上冒烟,而我刚好离开电脑去倒开水,吓出一身汗,当晚便被众人押着去请客吃饭

网友E:
感觉有点复杂啊!

楼主:
控制主电源初级,对整流电压作预调压,意在提高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有点复杂啊!

为了提高电源的动、静态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主电源初级,对整流电压作预调压,意在提高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的效率

没错,这是预调压的唯一目的。
问题在于:使用过零触发方式在变压器一次侧调压,能否实现提高线性直流稳压部分的效率?
这正是我在10楼所说“至少打一半折扣,甚至更多”的意思。

网友D:
图很模糊,看不清

网友F:
可控硅预调压线性电源是一种很古老的技术,HP七十年代、菊水八十年、国内九十年代就已经批量生产。90年代还有一款专用此处的芯片,时间久远型号一时想不起来了。

网友F:
输出电压可调的线性电源,功率超过几十W的,预稳压功能必不可少。最早的预稳压功能很简单:变压器抽头+波段开关,电路简单,就是用起来麻烦一些,噼噼啪啪的。不过限于波段开关的容量,数百W以上功率的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F:
电子管时代,变压器回路串联一个可控电抗器(一个有铁芯的线圈)也流行过一段时间,特点是:工作可靠,干扰小,体积大,笨重。如果放在现在来说,成本也高。这种电路晶体管时代也用,国内应该生产到九十年代吧。
这两种方式算是古董了,现在没见到还在生产。

网友F:
几十W到几百W的功率区间,包括大量的通用电源,都采用变压器抽头+继电器控制的方式,算是波段开关的变形。成本低,可靠性也不错,干扰小,现在依然很活跃,市面上几百元的成品可调电源基本都是这种电路的天下。不过受限于继电器触点容量和高功率切换时功率管的冲击,大功率下基本不用。

网友F:
可控硅预稳压诞生得也很早,缺点是对电网干扰大,如果内部布线处理不好对输出也有干扰;优点是容量大,几百W到几十kW都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少有人连续几小时边充电边用手机,但你有可能连续几小时接触这电源的输出端。感应雷很吓人,我十年前经历 ...

单位里的防雷应该还可以,这是单位里用的,设计的产品,需要验证一下高压供电的性能。
家里的市电,防雷的会差一些,以前有调制解调器被累计损坏。
以前农村舅舅家,一个响雷,屋角的砖头被劈了好几块。
如果是感应电,估计只要外壳带金属接地的,比如笔记本的地,也会感应到雷电的,也一样危险。
响雷的时候,赶紧保存,休息去。

网友F:
最近10多年来,开关电源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可调电压技术,所以用来做线性电源的预稳压也就水到渠成。效率高这个优点很明显,干扰相对也比可控硅小很多。不过中小功率下,在国内还是竞争不过继电器方式的;大功率下,国内开关电源的技术还不成熟,但是国外应用的很多。

网友F:
还有一种用可控硅控制变压器抽头的,就是用可控硅代替继电器,优点很多,但功率不会很大,HP/安捷伦/是德的产品线中有这样的电路。

楼主:
线性直线稳压电路前加变压器抽头预调压或开关电源预调压的详细图纸在网上多有见到.本人不太赞成在线性直线稳压电路前加开关电源预调压的办法.本电路在变压器初级加入控制,可提高电源效率,特别是在小负载时,能有效减少变压器空载电流,使电源效率的提高更为显著.
我在标题中用了新型两字,指出了三个新特点,如果网友发现已有资料证明三个新特点都不存在,那么标题中新型两字就该去掉.如果网友指出任一新特点不是新的,请给出电路,注明出处.是否足以证明不是新持点,由网友们评判.

网友F:
可控硅控制变压器初级的电源20年前就有了。控制初级有个优点是变压器本身可以有滤波功能,减少对后面的干扰;缺点是必须有一个辅助变压器,为控制电路单独供电。小功率电源,本身效率问题就不突出,为了控制成本,省一个辅助变压器,基本都是控制次级。中大功率电源,具体控制初级还是次级,看输出电压和电流以及可控硅器件的耐压和电流折中选择。如果只是说可控硅控制初级,谈不上新型;小功率电源,继电器控制的效率也不低,可控硅电路也谈不上高效率,追求效率的还是开关电源。
看不清电路图,不对称供电等不详说。
过流时拉低基准?用了可控基准?线性电源的稳压稳流控制很成熟,没见过拉低基准来控制的,这个是很新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控制变压器初级的电源20年前就有了。控制初级有个优点是变压器本身可以有滤波功能,减少对后面的干扰 ...

之所以采用变压器初级控制预调压加线性直流稳压电路的形式是为了兼有高效率和输出电压纯度好的优点.
对主电路运放不对称供电是指,一般普通运放的工作电压为+ - 15V,而本电路的运放输出负电压的绝对值小,输出正电压的绝对值大,所以工作电压的正电压的绝对值也相应比负电压的绝对值要大,如Vcc=+25V, Vss=-5V,即不对称供电,这提高了输出正电压,又避免了因采用高压运放而增加成本.
对照电路图,过流时作电流比较器的运放输出低电压,通过二极管拉低了基准元件的电压;未过流时作电流比较器的运放输出高电压,因二极管反向隔离,不会对基准元件电压产生影响.基准元件没有特别之处,如TL431.这种方法在过流的临界点附近,输出特性表现较好

网友C:
传统工频变压器的铁损值并不大,每公斤用铁量的铁损,质量好的0.5W, 质量差的1-2W左右。
几百W的,铁损大约是标称功率(容量)的2~3%,变压器初级调相或调功,节能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与其在初级花功夫,不如把硅钢片牌号上一档,这才是皮实的产品。
不过,有时候你想用好料也难,量少了厂家不给做,我的10年质保似乎不符合中国国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统工频变压器的铁损值并不大,每公斤用铁量的铁损,质量好的0.5W, 质量差的1-2W左右。
几百W的,铁损大约 ...

除了降低空载铁耗,还可降低空载铜耗,这部分比例虽然不大,但更重要的是整流输出电压Vco可跟踪在稳压电源输出电压Vpo加一必需的定量电压Va,如能使Vco=Vpo+2.5V,这式子是靠运放实现的,实测证实了这一点,这比不采用预调压显著提高了效率.

网友C:
空载铜耗,那更是只有变压器容量的千分之一左右了,更不值一提。

在变压器初级用可控硅调相,肯定可以让次级整流输出电压始终比输出电压高一定值,实现高效率。

但显然,过零触发只能调功,不能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铜耗,那更是只有变压器容量的千分之一左右了,更不值一提。

在变压器初级用可控硅调相,肯定可以让次 ...

为了不使整流电流产生突变,故用过零触发.其实因为绕组电阻的限流,并不能在交流电一个半周期内(实际不到一个半周期)就把电压充到峰值,数个半周期的充电达到或超过上述等式,就停止充电.当放电至小于上述等式,又开始充电.这样实现了预调压,实测证实,过零触发也能对整流调压.

网友C:
51楼:其实因为绕组电阻的限流,并不能在交流电一个半周期内(实际不到一个半周期)就把电压充到峰值

10楼:maychang说“折扣至少减半,甚至更多”

PS: 一切靠电阻降压的应用,都与高效无缘。压降放在绕组电阻上,与放在调整管上,有何区别?

楼主:
变压器绕组电阻是必然存在的,不是特意加上去的.即使以后常温超导材料象现在的铜线一样便宜,变压器绕组电阻不限流了,只要稍改变一下电路,也可以用过零触发对整流电压进行调压.

网友C:
上图为楼主的”稳压“模型,为PFM频率调制:

Vout=Vin*D*RL/(R+RL)

R为变压器绕组电阻,与生俱有,能利用起来自然是好事。但真的有效吗?

效率=Vout/Vin, 跟占空比无关, 占空比只能调压,不能提高效率。

网友C:
效率=D*RL/(R+RL), 可见效率随占空比下降而下降

楼主:
你说得对.不过交流电Vin不是恒值.也可用过零触发(这里的零是指与电容电压相对应的电压),在一定的相位后截止,以实现整流电压调压,提升效率.这"一定的相位"可自动调整.这也就是直流电源低电压输出时,取交流电波形的低压段;直流电源高电压输出时,取交流电波形的高压段.以提高直流电源低电压输出时的效率.

网友C:
可控硅是半可控器件,一般只能控制什么时间开,不能控制什么时间关。当然了,也有可控关断的可控硅,叫门控可控硅(GTO),不过好像没有小功率的。再说,这“一定相位”一搞上去,那又成了谐波发电机了,wfc会向电网注入谐波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是半可控器件,一般只能控制什么时间开,不能控制什么时间关。当然了,也有可控关断的可控硅,叫门控 ...

如IGBT也可,过零导通,及时关断不是难事,这样做对电网产生高次谐波那是真的.据我所知工业充磁机放电电容的充电,一般采用交流电波形后沿相控恒流充电,当然后沿导通相位必须跟踪放电电容上的电压上升,高次谐波肯定加到电网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不使整流电流产生突变,故用过零触发.其实因为绕组电阻的限流,并不能在交流电一个半周期内(实际不到一 ...

除非你在整流之后采用电感输入式滤波,否则使用过零触发必是在交流的半个周期内整流后的电容两端电压上升到接近最大值。这个可以计算的。
“绕组电阻的限流”,那还讲什么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IGBT也可,过零导通,及时关断不是难事,这样做对电网产生高次谐波那是真的.据我所知工业充磁机放电电容的 ...

工业设备若向电网注入较大谐波的,一定会被电力公司要求安装滤波设备。1MVA容量的0.4KW系统,允许的谐波电流也就三十来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设备若向电网注入较大谐波的,一定会被电力公司要求安装滤波设备。1MVA容量的0.4KW系统,允许的谐波 ...

如果这数据是真的,你又记住了,说明你太专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数据是真的,你又记住了,说明你太专业了

呵呵,我有大量的资料,分门别类,查起来太方便了。
再给你一个“小电量工业用户”的谐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在整流之后采用电感输入式滤波,否则使用过零触发必是在交流的半个周期内整流后的电容两端电压上升 ...

变压器绕组电阻是必然存在的,当整流电容容量大时,半个周期内整流后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上升到接近最大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绕组电阻是必然存在的,当整流电容容量大时,半个周期内整流后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上升到接近最大值. ...

这个很容易计算。
可以拿你的变压器实际测量一下一次和二次绕组的直流电阻,将一次折算到二次,然后计算半个周期或者一个周期内电容两端电压能够升到多高。注意:电容两端初始电压可不是零,是维持线性稳压正常工作的最小值。

变压器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瞬时(半个或者一个周期)功耗要比稳态工作大,但平均功耗我没有计算,不敢说。

网友C:
大功率变压器二次侧电阻比较小,直接测量不大容易测准,可用初级电阻除以初次级电压比的平方间接得出,误差不是很大。
(可能比实际值偏小一点点,因为初级多了个励磁电流)

楼主:
是的,若不计初级励磁电流影响,把初级电阻折算到次级,加上次级己有的,乘电容量,得时间常数,即可估算半周期内能否接近最大值.就是说除了变压器绕组电阻,还得看电容量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若不计初级励磁电流影响,把初级电阻折算到次级,加上次级己有的,乘电容量,得时间常数,即可估算半周期内 ...

这就对了嘛,充电期间,电动势为变压器次级开路电压,限流电阻大约为次级电阻的2倍。请问楼主,以限制充电时间,获得较低的电容电压,效率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对了嘛,充电期间,电动势为变压器次级开路电压,限流电阻大约为次级电阻的2倍。请问楼主,以限制充 ...

56楼有解释,在交流电波形低位处取低电压,在高位处取高电压,效率就高了

网友C:
0-90度之间取电,可控硅就别想了;90-180度之间取电,无法零电流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0-90度之间取电,可控硅就别想了;90-180度之间取电,无法零电流开通

0-90度之间取电,58楼有解释.前面说过,工业充磁机放电电容的充电一般就是用可控硅在90-180度之间取电,详见前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0-90度之间取电,58楼有解释.前面说过,工业充磁机放电电容的充电一般就是用可控硅在90-180度之间取电,详 ...

的首页的图,像是0-90度之间取电吗?哈哈

另外,有没有考虑过(高压处取高压,低压处取低压)相控整流对变压器绕组载流量的要求?

真要做下来,你会发现,相同的功率,相控整流(调压)变压器三围要比普通整流的变压器要大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首页的图,像是0-90度之间取电吗?哈哈

另外,有没有考虑过(高压处取高压,低压处取低压)相控整流对 ...

要实现不难,有关这点可以改,还有变压器三围需增加是真的,这些以前都考虑过,就是复杂度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首页的图,像是0-90度之间取电吗?哈哈

另外,有没有考虑过(高压处取高压,低压处取低压)相控整流对 ...

因为正弦波(近似)有上升的斜坡,适当加大整流电容,按现在的电路图,也能起到在交流电波形低位处取低电压,在高位处取高电压的作用.变压器三围要增大是肯定的.

网友C:
当然不难,用整流桥和IGBT代:lol, 关断够你喝一壶

三围大一圈,我是纸上谈兵, 没做过也没见过,依据只有一个:市电瞬时值低的地方,波形斜率大,整流管导通角比不控整流的大好几倍,输出电流是平均值,那么市电波形低压处取电的电流有效值很大,5V输出的有效值,大约是30V的2-2.5倍(大致上反比于导通角的算术平方根)。同样的电流,低压输出的发热量是高压输出的4-6倍。

嗯,买电源的拆了会大声叫:业界良心啊,100W的电源,配个200W的变压器。

这成本,还真不如在二次侧整个零电压BULK,纹波和噪声mV级没问题,末级再加一级可调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难,用整流桥和IGBT代, 关断够你喝一壶

三围大一圈,我是纸上谈兵, 没做过也没见过,依据只有一 ...

是的,变压器的发热量要增加,所以要扩大变压器的三围.
要考虑的是加大变压器合算,还是提高效率合算

楼主:
其他两个新特点,你如何评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变压器的发热量要增加,所以要扩大变压器的三围.
要考虑的是加大变压器合算,还是提高效率合算 ...

:lol

楼主:
PowerAnts分析很到位,不是吃素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两个新特点,你如何评价?

另两个,很平常,几十年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两个,很平常,几十年历史了

第三个新特点已经有了?请说明出处.

网友C:
麻烦你具体点,指的什么?不然的话可能会答非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你具体点,指的什么?不然的话可能会答非所问

3.在过流时拉低基准电压,从而降低输电压,限制输出电流.
请看电路图及前面我的帖子

网友C:
这个? LED上面都这么干,而且具有恒流功能的可调电源,也有些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LED上面都这么干,而且具有恒流功能的可调电源,也有些是这么干的

"具有恒流功能的可调电源,也有些是这么干的",请给电路图,注明出处.

网友F:
建议楼主买台继电器控制的电源。淘宝上很便宜,用你的电路做一台,看性能和成本上能否超过吧。几百W功率以下可控硅是没有优势的;输出800V,1000V的线性稳压电源中,都是用普通运放,没见过有人用高压运放的;稳流控制电路很经典,一个运放反馈电路+二极管或门接入稳压控制中。
做可控硅电源,导通角和输出电压、管压降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想做好也要费些功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买台继电器控制的电源。淘宝上很便宜,用你的电路做一台,看性能和成本上能否超过吧。几百W功率以 ...

你找到活干了,楼主肯定要你找高压调整电路,浮地的运放电路来看

楼主:
1.在高电压输出线性直流稳压器中,可以用普通运放,你是对的.为避免因采用高压运放增加成本这句话不成立,不过不对称供电有它好处的地方.
2."一个运放反馈电路",似乎没仔细读图.
3."稳流控制电路很经典",请给电路图,注明出处.不然等于没说.

网友C:
哈哈,我说中了吧。平常不经意就看到的图,而且没有太大的价值,一般不会专门保存。
你要别人一下子去找,那也要花时间,别人也不是你的员工,只能好意指出来。
比如说,“过流时拉底基准电压,降底输电压”,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是好的做法,因为拉底了基准电压,绝对精度也给拉底了。不会出现在好的产品上。
那么,拉底基准电压有没有用于好产品上的呢?有的,N+1冗余并联电源系统上,便有用到这种办法用于均流,当然了,均流的办法很多,这只是其一。所以我说是几十年的东西了,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要想了解,自个查关建词就好了,万一找不到又好奇,我卖1分钱*币,多少体现一下劳动价值。若是网上举手可得的东西,没人会吝惜。你要看就贴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怀疑别人胡说八道,蔽走自真

修改原因:红体字由"入"改为"出"

网友C:
你自已的图,看不清楚型号,但可看到无调零端,用的还比较多,弄不好是80年代音响行业称为“臭肉”的LM324等级。
你把基准拉到10mV试试,输入失调电压够你喝一壶。
另外,不对称供电,全世界用了几十年运放,只有你才发现?: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说中了吧。平常不经意就看到的图,而且没有太大的价值,一般不会专门保存。
你要别人一下子去找, ...

1.因为拉底了基准电压,绝对精度也给拉底了。这时过流了,拉低电压是当务之急,绝对精度还需保持吗?
2.“过流时拉底基准电压"的办法既然很普遍,很经典,给图,注出处应该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已的图,看不清楚型号,但可看到无调零端,用的还比较多,弄不好是80年代音响行业称为“臭肉”的LM324 ...

1.我说过,原先是微控制机数控的,对运放要求不高.我在改为手动调节时,没有去改运放,因为这里不讨论这一点.
2."全世界用了几十年运放"不是我发现也没什么.
3.技术事项非常广泛,有些被我发现,也有可能.

楼主:
请给电路图,注明出处.不然等于没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给电路图,注明出处.不然等于没说.

如果不给=你这个是全球首创,那么我选择不给,让你得意于我无损,如果是为了打击你,我就要花时间去找这种不是很有用的图,我疯了?你我又没仇没恨,哈哈

网友C:
要图,可以,支付宝支付,1分钱即可,支付宝账号:27233541@qq.com, 晚上交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给=你这个是全球首创,那么我选择不给,让你得意于我无损,如果是为了打击你,我就要花时间去找这 ...

1.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的,人家对的,我就认错,如对第二个新特点.
2.你不给,我没什么好得意的.这只能说你还没给明确的答案,原因我不知道.
3.不会怕别人嘲讽,停止自己的探索.
4.我不会去嘲讽别人的探索,却很期待别人的探索.
5.希望看到别人的有用的意见.

网友C:
这么说的话,晚上免费给你。昨晚本是找到一些,但看着你的发言感觉不爽,干嘛给你?呵呵

如果你等不及,你可收“开关电源并联均流技术”,里面有调节基准控制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实现均流,这个没有实际的原理图,但从描述不难自已画。有图的,都是些三流水平的,或是时代久远,估计没人用来做产品,原因可能就是降了基准电压,精度下降了。均流技术则不然,对精度要求不高,1-5%都可接受,甚至10%,故然有此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的话,晚上免费给你。昨晚本是找到一些,但看着你的发言感觉不爽,干嘛给你?呵呵

如果你等不及,你 ...

1.谢谢!希望贴在这里,或给个连接,也让大家看.
2.我的发言你感觉不爽,不知哪里冒犯你了?

网友C:
你的原话:不给图,就是白说。这种说法*让人生厌

楼主:
根据以上帖子,相信大家会运用掌握的知识作出自己的判断.

楼主:
还有表达
1.今天测了一个150W普通变压器在正常输入电压下的空载损耗为7.6W,相当占标标功率的5%,其中铜耗为0.096W,供对这数据有兴趣的网友参考.
2.考虑到采用第一个新特点会使变压器增加发热,虽然整体能提高效率,但增大变压器功率的代价也很大,所以本人承认与传统的提高效率的方法(如变压器抽头等等)相比,没有什么优点.
3.如果有网友在已有的线性直流稳压电源资料中看到本电源第三个新特点相同内容的电路,请提供信息,我一定实事就是地对待.但重审,应该在已有的线性直流稳压电源资料中找;其他方面的资料中找,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C:
买到淘汰翻新热扎硅钢片的垃圾变压器了。150W的良心变压器,用国家提倡的节能硅钢片,变压器成本多30元,用铁2.4公斤, 铁损<2W(只有热扎的25%) , 用铜800克,总重3.5公斤。材料成本120元,零售不知道(要知道咋卖好东西我就开厂了)
关于电路图,稳压电源的,LED的,服务器的,都有,而且稳压电源的是二三十年前的图,maychang前面说算了我一想也对,听maychang的错不了。

网友C:
每公斤2W多损耗的硅钢片,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楼主:
若要否定本电源第三个特点,我还是认为,应该有图有出处,并应该在已有的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的有公信力的资料中出现,不然说明不了问题.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无图无出处怎有说服力.

网友F:
从A点到B点,大部分人是坐公交车去,有人闲的蛋疼发现步行也可以,难道说此人就此新发明一种到达方式了?
通过拉低基准电压来降低输出电压,这种思路很了不起吗?有什么特别的优点说来听听吧。
现代稳压稳流(对于大部分产品来说是限流)直流电源,控制回路基本雷同,都是两个独立的反馈控制回路,分别对输出电压和电流取样控制,最后通过两个二极管或门控制调整管。稳压和限流过程都是线性控制,相互之间没有牵扯,使用最基础的元器件就可以实现。lz通过比较器拉低TL431的输出,相当于开关控制,现代产品上很少见到,倒是七八十年代全晶体管稳压电源截止型限流的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A点到B点,大部分人是坐公交车去,有人闲的蛋疼发现步行也可以,难道说此人就此新发明一种到达方式了?
...

1.我们只讨论技术,不希望涉及对人的评论,我说过这是伟大创举吗?
2.一项技术措施好不好,看实际效果.在过流发生时,已有的方法是电流比较器在电压比较器后面拉低输出电压,限制输出电流,但这时电压比较器感受到输出电压下降,马上又作拉回设定的输出电压的努力.因为电压比较器的相反行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电流比较器拉低输出电压,限制输出电流的效果.通过拉低基准电压来降低输出电压,是电流比较器在电压比较器前面拉低比较电压,从而降低输出电压,限制输出电流.工作中电流比较器与电压比较器没有如前那样的挣扎过程,所以,在过流发生的临时点附近,后一方法的输出特性比前一方法好.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在过流发生时,电流比较器拉低输出电压的作用是在电压比较器前面还是后面.
3.不是开关控制,在过流发生时,输出电流维持在设定的限流电流或微量附近.
4.说明问题比喻应该恰当,不然无法解答.
5.是否是一种新方法,不是我或几个人说了算,应该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判别.

网友C:
挣扎。。。:lol,全世界的(单个)闭环都在挣扎。传统CV/CC电源典型的或控制,恒压环路和恒流环节是并联的,环路响应是一致的。二者互锁,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生效,不存在二者互相挣扎。反而是你自作聪明,重新发明了七十年代的办法,搞成两个环路串联,恒流时环路响应下降,而且相移增加,某些情况下还可能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挣扎。。。,全世界的(单个)闭环都在挣扎。传统CV/CC电源典型的或控制,恒压环路和恒流环节是并联的 ...

你说的"恒压环路和恒流环节是并联的",是指电压比较电路和电流比较电路分别经二极管接到输出控制器件上吧.不过流时,电压比较电路输出-定的电流,如6mA,产生一定的控制电压.当过流发生时,电流比较电路下拉输出电压,电压比较电路发现输出电压低于比较电压,为了提高输出电压,不再输出这6mA电流,这个电流必须首先转移给电流比较电路,才能下拉输出电压.这是"二者互锁,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生效"的关系吗?

网友F:
lz的过流控制电路,不断的拉低基准电压;电压控制回路的基准点不断的在0V和VREF之间挣扎,这算不算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恒压环路和恒流环节是并联的",是指电压比较电路和电流比较电路分别经二极管接到输出控制器件上吧 ...

电压比较器?撤。。。

网友G:
1,初级预调想法是好的,但实际问题很多,性能不佳是大问题,波纹大动态电流跟随不上,实际商品都是在次级控制,增加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2,不对称供电很多资料里有介绍,都是条件所迫多限于理论,实际产品设计师很少这么干,因为运放只有在正负对称供电下性能才是最佳的,不最求性能单电源运放可以直接取代,何必画蛇添足
3,此电路拉基准来实现电流限制,控制环过多,时间常数相对过大,可能在电路闭环之前功率器件已损坏
还有好好看看431应用资料,并的电容处在振荡范围之内

楼主:
是的,接受楼上(111楼)的说法.不过本电路的功率器件用的是78T05,自身含有保护功能,包括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