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传感器的电源和信号放大部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15):
楼主恒流源容易自激振荡。MPM280压力传感器需要2.0mA恒流源供电,MPM280输出电阻范围是3K ~ 8K。据此,下图给出性价比高的2.0mA恒流源:

网友B:
LM358都上了,其他的弄那么精密的有啥用。。。。

网友A(点评):
对。运放LM158改为:OPA21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恒流源容易自激振荡。MPM280压力传感器需要2.0mA恒流源供电,MPM280输出电阻范围是3K ~ 8K。据此,下图 ...

谢谢你给的图,有个问题,VCC供电电压24V太高了,LM158能换成其他的不?

网友A:
VCC供电电压24V太高了——这是由MPM280输出电阻最高达8k决定的。没办法。除非测量的压力范围有限,可适当降低VCC电压。
LM158能换成其他的不 ——改成低温漂运放比如OPA2277,更好更贵的OPA2188,顶级的ADA45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都上了,其他的弄那么精密的有啥用。。。。

谢谢,改改改

网友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NDQ3MTA4fGQ2ZDU5OTdkfDE0MzE2ODE3MzF8NTQ4NTQ5fDk0NDAxNg%3D%3D.php

网友D:
如果成本有压力,可以考虑SGM8552,参数与OPA2188接近;或者SGM8582,参数与OPA2177接近,可以省不少银子

网友A:
遗憾的是SGM8552工作电压范围(+ - 3V)狭窄。不能在正负15V电源下工作。电源电压低对手持设备有利,但对工业设备反而是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遗憾的是SGM8552工作电压范围(+ - 3V)狭窄。不能在正负15V电源下工作。电源电压低对手持设备有利,但对工 ...

嗯,还有个问题,在ti下载lm236手册没有了后缀AH的,有LM236D和DR-2.5参数特征差不多,而且AH-2.5比D-2.5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遗憾的是SGM8552工作电压范围(+ - 3V)狭窄。不能在正负15V电源下工作。电源电压低对手持设备有利,但对工 ...

之前仿真过,158能够满足,也比较稳定,但是使用2277仿真效果并不好,波动较大,还不如使用358的效果,当时想仿真的结果是不能全信的,于是按照2277做了版,在实际测试中发现,2277效果不是太好,我用变阻器代替传感器,调节变阻器,R5电阻之间的电压变化较大,特别是在阻值比较小时,0欧的时候直接2.8V左右(R5两端),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这是158的仿真效果,还好的

调节变阻器过程中R5两端电压有波动,不大还能稳定

这是2277的,虽然和我的板子测得的不同,但是都有偏差

楼主(2015-07-15):
对于差分放大,怎么抑制输入的干扰信号?

引用 网友A:
遗憾的是SGM8552工作电压范围(+ - 3V)狭窄。不能在正负15V电源下工作。电源电压低对手持设备有利,但对工 ...

大神,您好,请问下我的MPM280输出端的差分放大之后一直有这种正弦干扰,

应该是因为我的两个输入端不稳定造成的,输入端有十几MV的扰动,,不知道怎么滤除。
请指导下小白,搞了好久这个,一直不能把这正弦波消除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请问下我的MPM280输出端的差分放大之后一直有这种正弦干扰,

应该是因为我的两个输入端不稳 ...

改进方法:
1.  根据11楼电路图,在U3A的1脚和2脚(就是图中节点标号6、5)之间并联1个1nF ~ 10nF的电容,具体大小由调试确定。

2. 有可能增加V1电压值,比如改成24V。V1足够高,稳流才好。这点很重要。但往往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