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蓝牙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5-15):
(无正文)

楼主:
蓝牙模块设置成从模式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蓝牙模块有一个拨码开关。
为高时是参数配置状态,为低时是通讯状态。
当为高时,手机可以和蓝牙模块连接上。
为低时,就断开了,所以没法通讯。
这可怎么搞啊?高手支招!

网友A:
楼上用什么模块,
我这边是悬空,实际为低,就是透传模式。
拉高就是命令模式。

且主从一体,不需要设置,也不要写MCU程序。

楼主:
金瓯双模蓝牙模块BTM0609C2P
搞好了,很奇怪。
参数配置状态时连接上就可以通讯了,也不知道通讯状态有什么用。

网友B:
你的蓝牙模块我找不到手册啊,不清楚具体怎么用

网友C:
要开启被发现功能才行。

网友D:
那看来你的手机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E:
要不是你手机系统垃圾,要不就是你需要开启查找与被查找。

网友F:
重启手机

网友:
cc2540这个我见过,不过不太会玩。

网友:
或者是系统 版本低也会不好用吧。不过不太会玩。

网友G:
蓝牙的配对和连接是什么关系

网友H:
可能配置不对

网友I:
这个看下你的蓝牙的数据协议的是否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