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5-15):
遇到一道差分放大电路的题目:在差分放大电路实验中,静态时,VC1=VC2=6V。在输入端加入vi1=20mv,vi2=-20mv的差模信号时,测得vc1=5v,vc2=7v,则该电路的差模输出电压,从C1-C2双端输出时,v0=多少,从T1管C1单端输出时,V01=多少
谢谢大家!

楼主:
我自己想了想,第一个应该是-2V,就是VC1-VC2=5-7=-2v对吗?第二个呢,难道就是5V吗?会不会这么简单呢

网友A:
没有示意图,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意图,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这个原题就没有图,只是文字叙述。而且我想应该也是不需要图吧。

网友A:
呵呵,V0和V01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6V的直流,叠加了1V或者2V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V0和V01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6V的直流,叠加了1V或者2V的变化。

VO就是输出电压的意思,V01就是T1管的输出

网友A:
V0就是2V。
V01就是6V的直流减去1V的变化,也就是5V。如果输入是交流信号,输出也算交流信号幅度,就是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0就是2V。
V01就是6V的直流减去1V的变化,也就是5V。如果输入是交流信号,输出也算交流信号幅度,就是1V了 ...

谢谢,V0应该是负2V对吧,有个负号.
题目上没有说输入时交流信号,就是给了个vi1=20MV,VI2=-20MV,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是直流应该就是V01=VC1=5V,如果是交流应该是负1V。

网友B:
楼主给个电路原理图的吧,,不然你说的这VC1/VC2啥的都不知道指的啥

网友C:
vc就算是输出了,你在怀疑电路?(图)

网友D:
8楼应该是对的哦

网友E:
这个注意运算放大器的偏置电流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