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O脚只有150mV输出,是单片机坏了吗?

楼主(2015-05-15):
我用的是sh79f166a的芯片,之前在同一块板子上做过测试,3V的工作电压能有2.9V的IO高电平,今天在看信号时发现IO的高电平只有150mV,输入改成5V的,也只有250mV,但其他的功能没发现有问题,我做了下测试,用
void main()
{
        P0SS                =        0x00;
        P0CR                =        0xff;
        P0PCR        =        0xff;
        P0                =        0xff;

        while(1)
        {
                P0 = ~P0;
        }
}

还是一样,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
修订下问题,刚刚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表笔开了衰减。。。电压不是150mV,是1.5V,但是问题还在,之前测得是2.9V,少了一半~~

网友A:
你不会一直输出1呀!干吗一会1一会0,自然就是一半的电压了。
示波器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A:
万用表是会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一直输出1呀!干吗一会1一会0,自然就是一半的电压了。
示波器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

一直输出1,示波器还是显示一半,我用了下万用表有2.9V。。。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是会骗人的!

用万用表有2.9V,用示波器只有一半。。。

网友A:
P0 = ~P0;
这是什么意思?是否是取反的意思?
你周期取反,输出应该是方波了,肯定是一半的电源电压了。
至于你说万用表是2.9V,示波器是1.5V,我不懂,谁知道你怎么测试的。